BGA 对位方法 经验只谈

楼主(2011-06-09):
有很多bga芯片 没有对位边框。或者对位框过大,而导致对不准,特别像显存。吹下来后在上上去就只能凭感觉去对了。解决的办法,先在吹下来之前用高温胶纸或者锡箔纸先对着芯片边缘贴上三条胶带。然后再对线做上

网友:
位置差不多就行 焊接过程中会自动定位

网友:
不对准也没关系的,差一点,焊的时候会自动上去的

网友:
会自动复位的,如果不是差的很多

网友:
只要不太偏就行   不过我挨过上网本北桥偏的

网友:
好?//////////

376057772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