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5000+ 昂达nf520 温度问题!!!!

楼主(2011-06-09):
cpu amd5000+ 主板昂达nf520 ,玩游戏,运行会温度高,一直到重启,问下你们是怎么解决的,还有风扇换了,机箱外风扇也换了。
cpu

网友:
说清楚点;是CPU温度还是主板还是显卡。

网友:
看来是5000+的CPU问题大一点。。装个鲁大师看看温度

网友:
cpu 温度啦!!! 用鲁大师测了 ,玩游戏运行会温度一直上升,一直到重启。
敬业电脑
八成是U有问题,AMD 5000+的坏U我手上不下10个!,我就不明白为什么AMD 5000+坏的那么多?

网友:
是不是CPU低座有问题,导致风扇卡不紧,不能为CPU散热?大多CPU不会出现那种问题吧!感觉还是散热的事,

网友:
AMD的5000+正常。就是属于那种腹部上台的cpu,温度见过的都是60度以上

网友:
什么温度高 主板的 还是CPU的

网友:
看来5000+很容易出问题呀,我的5000+就是温度太高烧病了,不能开CNQ,且温度一上60就降频到800M,气死我了。后来我在主板里设置CPU电压为最低,可以正常使用,温度也降低了好多。稳定性就没测了,因为我很少玩游戏。

网友:
AMD以前的老CPU什么问题都有...很正常。

网友:
我也有一块5000+的U发热高,客户一看电影玩游戏就自动关机,后来上了个大点的风扇,现在关机的次数少了,感觉还是5000+的U设计有问题。

网友:
是u设计的问题,你们都是怎么解决的。开始我给客户装的是后没出现过这个问题 ,都2年了 这个夏天出现这个问题了 。

网友A:
我用的5000+ N68的板 威刚2G,用了3年多了,平常45度,看电影也就50度,不玩游戏,看来我的U体质不错。

网友:
换个散热片试试

网友:
应该是CPU散热问题吧

网友:
大多是CPU问题。

网友:
换一个CPU试试。

网友:
5000+,4400+好多都有这个情况。

网友:
怀疑CPU的测温针脚接触不良

网友:
我碰见这个问题,amd5000+ nf520 ,,主板的问题,换主板吧。

网友:
还是温度高造成的     有的零件出厂时就有缺陷

网友:
amd 双核的这种问题比较多,我都遇到几个了,如果用热风枪加热一会儿,温度就正常了。

网友:
cpu坐有没有虚焊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