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文件访问不了

楼主(2011-06-09):
共享访问不上,提示网络路径错误。求各位大哥指点指点

网友:
你是XP和XP吗,还是WIN7和XP,还是WIN7和WIN7呢?/XP和WIN7之间不好共的~如果是XP之间就找个一键的EXE运行一下就行了,

网友:
xp和xp,我把服务都开启了

网友:
1.开启guest账户。
2.允许Guest用户访问本机 :打开组策略编辑器,依次选择“计算机配置→Windows设置→安全设置→本地策略→用户权利指派”,删除“拒绝从网络访问这台计算机”策略中的“GUEST”账号。
3.更改网络访问模式:打开组策略编辑器,依次选择“计算机配置→Windows设置→安全设置→本地策略→安全选项”,双击“网络访问:本地账号的共享和安全模式”策略,将 “仅来宾—本地用户以来宾身份验证”改为“经典:本地用户以自己的身份验证”。
4.解除空口令限制:在系统“安全选项”中停用“账户:使用空白密码的本地账户只允许进行控制台登录”策略。
5.网络邻居看不到计算机:打开“控制面板→性能和维护→管理工具→服务”,启动里面的“Computer Browser”服务。
6.增加共享文件权限选项:依次打开“我的电脑→工具→文件夹属性→查看→高级设置”,将 “简单文件共享(推荐)”前面的选择取消,若还有“Mickey Mouse”项也将其取消。
7.网络邻居不响应或者反应慢,关掉WinXP的计划任务服务(Task Scheduler) 到“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中打开“Task Scheduler”的属性对话框,停止该服务,再将启动类型设为“手动”。
8.你需要添加"NWLink IPX/SPX/NetBIOS协议",然后WINDOWS自带的防火墙关闭,就可以共享文件了.
关掉自动搜索的网络文件夹和打印机,到“网上邻居/文件/文件夹选项”中,点击查看最后一项,关闭自动搜索的网络文件夹和打印机这项。

一步一步来

好,正发愁呢,马上试试。

网友:
直接搜索它的IP地址看看

网友:
试过了,是用户已满

网友:
直接用路由不就简单了啊

网友:
用路由共享?没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