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数据]
恢复RAID5数据参考方法

楼主(2011-06-09):
如何恢复RAID5数据呢,这个问题困扰着许多人,今天笔者就来为大家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解决方法:RAID5发生一块硬盘故障时,请参考如下步骤恢复阵列。

首先在开机启动出现如下提示时,按CTRL+M打开BIOS配置工具

1、如何恢复RAID5数据之自动方式

如果有热备盘,会自动恢复

选择 Management Menu—> Objects—> Physical Drive 显示修复步骤。

当盘的状态变为 REBLD A[array number]-[drive number], 指示故障盘已被热备盘替换。

2、 如何恢复RAID5数据之手动方式(适用于没有热备盘的情况)

A:重建一块独立磁盘

1. 从BIOS Configuration Utility Management Menu选择Objects—> Physical Drive,出现设备选择窗口,列出连接到当前控制器的所有设备.

2. 按方向键选择要重建的磁盘,按.

3. 从action菜单选择rebuild,并根据提示继续,完成修复需要一段时间,取决于磁盘容量大小。

4. 完成后,按任意键返回上一级菜单。

B:批处理模式

1. 从BIOS Configuration Utility Management Menu选择Rebuild,出现设备选择窗口,列出连接到当前控制器的所有设备。故障盘的状态为FAIL。

2. 按方向键选择要重建的磁盘

3. 按空格键选择要重建的磁盘

4. 选完磁盘后,按F10选则Yes. 磁盘状态变成REBLD,修复需要一段时间,取决于磁盘容量大小。

5. 完成后,按任意键继续

6. 按 显示Management Menu

看完此篇文章,如何恢复RAID5数据已经不是难题了吧。

月饼 -30 -10 抄袭别人文章当原创!严惩!

网友(点评):
你也没有耍事了哦,这些东西在其他区发,就没有事,这是原创区。

网友:
抄袭别人文章当原创!严惩!

网友:
抄袭的吧。

网友(2011-07-23):
楼主OUT了,在服务器高速发展的今天,智能阵列卡,不管是SATA、SCSI、SAS规格的硬盘,当一块硬盘出问题时,重新换块新硬盘插入。RAID卡都能自动设别,而且自动Rebuild。如果2块硬盘坏得话。那才是悲剧。楼主写得已经是N年前用的阵列卡了,一看就是老服务器,或者是老型号的RAID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