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型号为C.AG7T.3D-V15跑FF DO

楼主(2011-06-09):
         我接到这板子故障:上电就掉电,我想一下就可以搞定,把管子换了后,上电正常,跑到FF  DO就不跑了,不知道那里嗨有问题。。。。

网友:
cpu 没工作,供电你都测量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了呀?三大供电都正常的,复位也正常 , 内存是三代  ,新板子

网友:
那你就看看cpu坐有没有空焊,打地址线的对地!!!

网友:
D0不一定都是CPU的问题 什么芯片组 NV的是北桥管内存 D0有可能是档内存 我有个也是D0量什么都正常最后加焊NB搞定 一路跑到显示器亮 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