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主板修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1-06-09):
此主板拿到手目测无烧焦现象,安全起见测ATX电源接口各供电脚对地阻值均正常。现在可以加电了。
1、插上ATX电源,CPU辅助电源。尝试开机,结果跑卡灯闪下即灭。由此分析主板有短路,CPU供电短路很可能会出现这种现象,拔掉辅助电源。
2、拔掉辅助电源后尝试开机,仍无反应。为分清是开机电路故障还是后继电路问题采取强加电。很庆幸强加电能开机。由此锁定故障范围在开机电路。
3、检查开机电路开机跳线5V正常,CMOS跳线3V正常,在测南桥旁边实时晶振时发现实时晶振2脚电压分别为0.04V和0.06V。此电压感觉太低。立马换掉晶振和谐振电容。换掉后
      晶振 2脚电压有所提高变为0.18V和0.12V。再尝试开机,这次成功了。跑卡灯亮了。测试其稳定性,反复开关了几次。有时候不亮。
4、时亮时不亮,没思路了。只有跑开机电路分析了,跑此电路开机跳线经过一个w2k的三脚场管实现0-1-0的电平转换触发I/O83627的。加电测I/O缺口对面第4脚有0-1-0电平变化说明触发信号输入正常,前面开机电路无问题,再测缺口对面第3脚输出到南桥的信号1-0-1电平变化正常。继续测缺口对面第8脚有低电平输出了(此脚与PS-ON绿色5V直接相连)。按道理到这里开机过程已经完成,应该开机了。(很不解)。用力按了下I/O居然开机了。怀疑I/O虚焊,给I/O加焊了下。开机反复测试正常。
5、最后剩下的就是CPU辅助电源这块了。对地阻止法测得上管S对地短路了,说明下管有击穿。不管三七二十一,拆下所有MOS管一一测之,发现只有一个MOS管击穿。更换后全部装回去测试对地阻值正常了。加电测试,刚开机跑卡灯亮了。感到很高兴,再一看一个MOS管冒烟了。拆下此冒烟的MOS管测试已经击穿,后仔细观察该MOS管两脚之间少了一个0欧姆的保险电阻,跑线路知道这个保险电阻是下管G极到电源管理芯片的低端门控制输出脚的。按原理分析下管G极失去电源管理芯片的控制,不能导通截止保护上管故此电流过大下管开始冒烟。找了一个O欧姆电阻装上去,烧坏的MOS管也换之开机测试正常。
6、装上CPU假负载测试CPU核心电压、时钟、复位、PG信号均正常了。另测DDR内存184脚2.5V电压正常。装上CPU、内存、风扇开机测试。主板工作正常,

月饼 -30 抄袭别人文章当原创!严惩!

网友:
抄袭别人文章当原创!严惩!

网友:
学技术要自己分析

网友:
,跑线路知道这个保险电阻是下管G极到电源管理芯片的低端门控制输出脚的。按原理分析下管G极失去电源管理芯片的控制,不能导通截止保护上管故此电流过大下管开始冒烟。找了一个O欧姆电阻装上去,烧坏的MOS管也换之开机测试正常。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19579-1-1.html

i不太懂。。。? 不是说不通电。就不导通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