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CPU供电短路小维修!

楼主(2011-06-09):
机器给客户拿走了 没来得及拍照!

富士康915
故障:CPU供电短路

电脑是电脑公司送过来 大清早 送过来说换电容 我一看CPU周围 3300 6.3V的电容鼓了4个!反正30块这钱好挣!一会换好电容 准备送过去 心想还是测试下把!结果 风扇一转就停 听到筢次一下的短路声音!Y的 不会换电容短路了吧!反面看看没有么!问电脑公司原来什么故障 说开下风扇一转就停 以为是电容的故障!我心想YY的 什么故障不告诉我就让换电容 你们要都会判断了要我们干什么啊。 拔掉4PIN口 再上电不短路了 基本判断CPU供电短路 量三个上管DS击穿 短路了。不知道哪个!三个都拆了 第二个被击穿 换了个60N03的MOS上去 通电前量了 不短路了!一般上管是不会无缘无故击穿的 防止电源管理芯片损坏 导致 其它两路无输出 全都集中在中间这个MOS 输出 电流过大 再次击穿 通电前用手指触摸在这个MOS管上!通电看到C1了 一会又灭了 没感觉到手烫么 郁闷!拆下发现又是这个短路 拆掉 走线 通过2R2 到电源管理芯片ISL6566 !什么都不说了 从技嘉的8I945PL-G上拆了个 ISL6566(不知道好坏 别人的料板) 上去!通电不短路了 但是不跑码 诊断卡复位灯也不亮  其它地方没动 直接量ISL6566的35PIN  VRPG只有1.4明显偏低 南桥自然不会发出复位啦!量PIN35 对地正常 有阻值!因为我是用风枪焊接的 怕虚焊又用烙铁和BGA焊膏加焊(本来打算打算定芯片了 因为是拆机的也不知道好坏)上电 C1 C3 26 接显示器富士康的LOGO出来了 板子修复!

教训:继续加强焊接技术 不要判断出故障结果还是死在自己的焊接水平上!

网友:
理论强记可是焊接是个需要实践时间的功夫 我焊接也很烂吹个BIOS还不跑码还是师傅给补脚补得锡 加油兄弟

网友:
还好是PG脚空焊了,如果是其他驱动信号,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网友:
要有图就更清晰了,你是说35PIN  VRPG和焊盘虚焊吗?

网友:
PG该是多少啊?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点评):
在这么写就要扣分了 明显刷分么

网友:
焊功很重要啊

网友:
有一次我修块MS-7244的主板不能触发,在没有量的情况下就换了IO,谁知道MSI是有专用的开机芯片的,晕死。后来换上IT8282M后,能触发,却不跑码了。后来再查,原因来是IO没有焊好,晕死了。一开始是因为我换IO的时候没有用铬铁,直接用风枪的,为了省工。往后再也不做偷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