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雅HP430

楼主(2011-06-09):
这个CPU供电芯片是什么型号,这个被同行给摘了,这个芯片换上2个全新的为什么还是不出PG呢,这个是集成显卡的配置,南桥是IBM的,往各位帮忙看下CPU供电芯片什么型号,把这个芯片所有的型号告诉,我说说我这芯片的情况,换ISL6262CRZ是没有VAGE POOD,换ISL6262acrz,CPU电压是0.13v,有VATE GOOD,帮坛内高手分析下,谢谢

网友:
cpu供电芯片 型号   是ISL6262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芯片被同行给摘了,我想问下,换完这个芯片有CPU电压,电感有点烫手,南桥没有发出复位,追线,cpu芯片没有发出DELAY_VR_PWRGOOD 这个信号,请问该查哪呢

网友:
应该是你还芯片 换错了   6262后面分带A和不带A 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指纹哥你说的有道理,那我那个机器是集成显卡的,南桥是IBM的,北桥是AC82GL40,我那个芯片被同行摘了,我现在换的是ISL6262CRZ没有发出DELAY_VR_PWRGOOD 这个信号,这哥6262有几个型号,谢谢指导

网友:
装ISL6262ACRZ  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装ISL6262ACRZ不出CPU电压呢,我从东芝M300摘下来的

网友:
恩 。那装6262ACRZ上去  把电压修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兄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我那个装ISL6262acrz了,cpu电压是0.13V

网友:
那cpu供电的电压不正常,还要修供电那。。。

网友:
高手帮我分析下,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