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3只认一个内存

楼主(2011-06-09):
东芝M203  一个内存槽能用  一个不行

网友:
是内存槽坏了吧

网友:
只X一个内存是什么现像呢,是没反应吗??还是报警呢??

网友:
有些东芝的必须先插一个曹,再加上另一根内存,你加两根式式,看在系统里能认出不?

网友:
遇到过有一个内存槽没有时钟的,你看一下子时钟正常不

网友:
排查一下内存的AD线,还有供电及时钟还有到南桥I2C总线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