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驰电源有SB5V不启动故障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1-06-09):
电源是睿驰350芯片是采用494和339的,情况如下:
电脑不启动查电源无电压,拆开电源发现300V滤波和12V的2200UF/16V电容爆浆,主开关管D13007K二只击穿,更换后无反应,
测SB5V正常,494的12脚电压9.5V  第4脚5V,第13、14脚5V,第2脚5V,第1脚0V,短接绿线后,4脚电压为0,339第6脚为0V
求思路!先谢谢!

网友:
查推动管 和13007 B极电阻。

网友:
周边原件查完不行换494

网友:
我是先换的494,但模似开机8、11脚电压稳在1.56V无变化,前级待查中

网友:
945看了没有,那两个可能也坏了也说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