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待机时要拨了电源才能显示

楼主(2011-06-09):
我的是电脑城买的15寸二手液晶显示器,平时正常可以用,但问是如果走开久了,显示器就不显示了,动鼠标键盘都没有,关了显示电源再开也没用,要拨了电源线再插回去才行,问了电脑城专修显示器的师傅也说不出问题,在此求大侠们帮忙解决。

网友:
呵呵,不是人家说不出什么问题,是你没给钱给人家修,人家为什么要告诉你?

网友:
没人给出答案

网友:
待机黑屏跟显示器没关系。是你的主机上有某个硬件兼容性不好导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过主机也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送修,但只点了几下锡,收了40大洋,修好了显示不清晰的问题。待机时要拨电源这个问题,他也搞不了。

网友:
还是钱不到位呀.....仍二百元就能搞好了....

网友:
应该是某个元件在长时间的高温下性能不稳定

网友:
因为你换的那个主机还是不兼容,你多换几个试试!

网友(2012-02-02):
真懂得怎么不来帮忙啊?我觉的应该和驱动板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