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显卡教材”

楼主(2011-06-09):
大家对于显卡维修一直存在一个问题,在此我跟大家说说自己的想法;修显卡其实很简单,没有必要想象的很复杂;一般的首先去找一些有关资料看看,其目的主要就是要你知道显卡上面的一些东西,供电主要就两大供电,一个是GPU,一个是显存的;一般的可以通过大电感,小电感进行测量;一般的显卡上的GPU电压是通过1117转换过来的,AGP插槽的一般有两个1117,掌握显存的大概知识就可以上手练习;至于怎么去判断显存好坏,一般可以用检测软件检测,N卡用MATS,A卡用R3MEMID 等,这些软件网站上都可以下到!不过注意病毒哦!

网友:
你 传点  资料上来    我们 线了解哈撒

网友:
都是些啥玩意,还称得上‘教材’
别在这误人子弟了,

网友:
我有个 垃圾级显卡hd2400 DVI 头接显示器 花屏 满屏的干扰线 Vga 头没问题 不知改怎么下手修呵呵!!虽然这卡不值钱弄好了好歹也可以给BT机器用用 看看视频哈哈!

网友:
来点实质性的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