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花屏

楼主(2011-06-09):
开机就出现雨点式的条杠,主板是集成显卡

网友:
说的不太清楚,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笔记本的话外接试过没有

网友:
集成的扳子花屏重点检查北桥和内存

网友:
是内存花屏

网友:
显卡损坏了!

网友:
是台机,内存引发的

网友:
台机还是本子啊??台机有可能内存或者北桥  本子就显卡  内存北桥

网友:
如果是台式机,那就是北桥挂了或内存坏了

网友:
内存和北桥芯片

网友:
加焊一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
内存和北桥吧!

网友:
是显卡  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