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工控板PCA-6006 无复位,

楼主(2011-06-09):
急,工控板PCA-6006 无复位,无示波器,不知道时钟是否有输出波,时钟有电压,BIO
S的31#有1.8V,为时钟的引脚测试点,时钟芯片旁边的电阻,有些有电压,VTT-PG为时钟的开启信号,低电位为正常,现在无复位,南桥换过了,问题一样,不可能两个桥都一样吧,SB为DB的桥
谁能说说SB发出复位的条件,及维修流程

网友:
sb要满足 供电 时钟 pg 你查查pg到南桥相连的线路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