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难硬盘无法分区和清除数据

楼主(2011-06-09):
笔记本上拆下来的一块希捷120G的串口硬盘,用软件测试没有坏道,要对它进行分区,重装系统,结果用了很多软件都是分完区后又变成原来的样子,数据还在盘上面,用不同的软件低格了几次还这样,数据都在,可以存写东西,但是一重启就变成原来的样子了,不知道怎么下手修了,是不是要刷固件??,敬请大侠指点

网友:
硬盘写磁头部位损坏或者不良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写保护了呀!只能读不能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