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31奇怪小经验

楼主(2011-06-09):
一天就修了3块主板   开支都不够

intel 945 刷BIOS 好
富士康915 CPU供电短路
七彩虹G31 集显 不显示

电脑公司拿过来 说报警 屏幕无显示  我上诊断卡  没接显示器 诊断卡跑 26 听到滴的一响 我说好的 拿走!电脑公司说能开机的 就是不显示 我接上显示器 果然显示器指示灯 变绿 屏幕没反应!小问题 查三基色  。由于小机箱 不好测!拆机 发现机箱板上被熏黄了 查看后面网卡和USB那边 有短路烧过的痕迹 我说难怪呢 用酒精洗了下 发现没有烧断路!裸板 上电还是不显示 查VGA口的123 对地 分别是3 26 3 明显不对 。正想断电手不小心碰到网卡芯片 烫了生疼!断电 !待机情况下 摸网卡 巨烫!显然因为底盘和机箱接触短路烧网卡 拆掉网卡 上电情况依然!拆78X电阻 拆电容 对地依然是3 26 3 看来北桥的VGA模块也被烧短路了 最后钱没收到 客户宁愿加独立显卡 。
给电脑报公司修阵不好 便宜不说 最后不好修东西也不用你换 钱都挣不到!

网友:
现在这社会就是这样的,你不修好东西很难收到钱的。所以说做维修这行要有所觉悟啊!

网友:
对上 上次问你那块脑科板子 IO的发出的PWPG  外接1个或者2个三极管 拆掉不装会不会影响发出PWPG?就是拆掉低电平截止的那个三极管

网友:
对于客户不修的情况,我们这里都是明码标价写的是  电脑故障诊断20元  照样要收钱的

网友:
故障确定,他不修,一样收钱20,你要在哪换我不管,不要我给他回复故障

网友:
而且从不当面修,做系统一样40OR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