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570不跑码

楼主(2011-06-09):
我这一块人家修过的板!CPU.PG.时钟,供电都有了!BIOS供电 复位都有了!上电到0,74就是不跑码!请问接下来怎么修啊!本人是新手知道的有限!

网友:
南桥晶振起振了!该怎么修啊各位老师啊

网友:
拿CPU假负载测到北桥的数据线和地址线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的话,最好是先刷下程序,ACER的机BLOS程序了出问题的很多。

董成杰 -1 他这个北桥发烫的,比CPU还烫

网友:
我有个跟你一样的机子 5570  外显能显  内显不显

网友:
我今天 接了一下跟你一样的问题,刚拆出来,明天查查

网友:
换CPU就跑码了!但是跑码一直跑E3,换内存,南北桥都换了没用!把网卡跟声卡取了还是照样!草  那个CPU是530的怎么会不跑呢!CPU还是好的!请哪位老师指点一下啊!

网友:
只知道这机器有显卡通病

网友:
这个是集成显卡!

网友:
这块板是我师傅改成集成显卡的板子!以前是独立!

补充内容 (2011-10-19 17:37):
看错了 !是独立看错了
不装显卡很不跑码没关系的吧

网友:
问你师傅吧

网友:
这本BIOS的问题也很多

网友:
是刷BIOS吗!

网友:
看LPC总线有没有波形 没有的话量FSB总线 参考电压什么的

网友:
lpc跟内存都没波形!跑码跑03!请问下各位老师 DMI LPC pcl总线的条件!越详细越好!

网友:
我知道这个机器显卡爱出毛病

网友:
发现论坛里的有用资料好少! 查来查去都没找到有用的!整天就是说一些维修经历再说论坛的培训多好!我觉的这已经很扯了!论坛基本上很少给我们这些基地以外的人指点!我到现在就是在论坛里下了一些图!维修资料基本上都没有解说一下! 修板谁不会啊!你有点基础以后经常修久了,不懂原理也知道哪些容易坏去检查了!可是没有原理怎么知道元件坏了会出那些问题!

网友:
显卡先拆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