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加电

楼主(2011-06-09):
今天一块技嘉主板 插上电就开机  复位灯常亮,测开关针电压就0.7V,没头绪 不知道从那下手,量了下应该是117吧,俩边都对地短,一个通, 一个是0.84吧, 但也响,  求解  这是哪的问题啊 ,速度啦 客户等着呢

网友:
大哥 师傅们 说下啊  阿门

网友:
1117两边对地短? 3脚是紫5V供过来的  你仔细测下
开关针电压低,顺开关针跑线,看是什么元件的把电压接低了

网友:
看下有没有发烫的IC,看PCI A14脚对地阻值啊。。不正常的话有可能短路。。。先量一下啊

网友:
有没有测IO是否拉低电压?1117的两端是否有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