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t维修走弯路了

楼主(2011-06-09):
            今天一个客户来店里做系统。系统做的很顺利,驱动都打上了,试了声音,无线网卡。突然发现怎么没发现有线网卡,从这里开始走弯路了。因为装的是XP,所以改装win7.装好后还是无法发现有线网卡,心想难道是网卡坏了,问客户,之前都是好用的。那也不会装个系统装坏了吧。重启进入bois,也没有禁用啊。没办法,问问身边同事,都没遇到过这种问题,最后还是问朋友,说这款机器要插上网线,才会出现有线网卡。一试果然如此。原来这个是华硕设计上的问题,晕倒,为了这个问题,浪费好几个小时,希望大家注意

网友(点评):
遇到一次,就是华硕的鸟机。不插网线就没有本地连接

网友(点评):
不只是ASUS的吧,DELL也有啊.只要开启了节能功能,在你不使用网卡的时候.网卡是不打开的.

网友:
有这样的事,插网线才认网卡的,是什么原理呀,不说真不知道呢?华硕怪问题多吗?

网友:
是不是要出现一个确认型号才行?

网友:
没见过。是不是只是没显示出来,网络里面看得到。

网友:
好像不只是华硕的  惠普的也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有这样的,不过有的装了系统就一直有网卡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是先在网上邻居哪有没有本地连接。如果有就证明驱动都装好了。接上网线就可以上网。还有像你说的这种问题我还真没遇到过。呵呵。

网友:
看来没遇到这个问题的人挺多的,我就说的在细一点。网上邻居也没有本地连接,设备管理器中也没有有线网卡的,只有一个无限网卡。看来没碰到过这个问题的人挺多的嘛,怎么就不见有人给我加分呢,哎

网友:
华硕的东西做得就是做得另类些

网友:
赚分不容易啊。。。兄弟感谢你把这好资料发给我们大家。。。

网友:
这事还第一次听说!

网友:
楼主说的不错有这种现象的

网友:
没有遇见过,呵呵

网友:
的确如此。。。。。

网友:
好。t60也这样的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下次修到华硕的一定注意了以免走人误区

网友:
遇到过联想昭阳的一款机器,用电池的时候网卡不出现,用适配器和插上网线的时候才出本地连接是为了省电。。。。

网友:
真是个怪问题啊     谢谢楼主拿出来分享

网友:
这不单是华硕的  HP的 机器也有这样设计的

网友:
很早就碰到,新机器好多这样设置的,不知BIOS有没有修改的选项,可能跟节能设计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