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 atx-310wb电源,不定时自动断电

楼主(2011-06-09):
一金河田 atx-310wb电源,使用过程中不定时自动断电,断电后再开机又能使用,有时使用几小时都不断电,有时有时使用几分钟后断,不知何故,望高手指点!!!

网友:
看300V滤波电容 均压电阻  换待机  IC供电  输出整流  滤波

网友:
检查是否虚焊.有无接线松动

网友:
虚焊的可能性在,仔细看看。

网友:
电容可能最大

网友:
电容损坏!

网友:
不稳定,电容漏电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张老师,这个均压电阻的阻值是多大的。我修了一个邦德的电源,一个二极管短路了。保险烧了。把两个大滤波电容旁边的电阻,在线用二极管档量,万用表蜂鸣响。我想是击穿短路了,旁边的小稳压管也是响。拆下来,量稳压管正常。两个色环电阻一个是0.2欧,一个 是2欧吧,对着色环阻值表查了一下,换算以后应该误差在正常范围。换了4个二极管(用的是in5408)全部代换,在换了一个保险,其他的都原样安装上了。电源维修好了。我现在不明白均压电阻的阻值正常是多大的。

网友:
电容      散热    首当其冲!

网友:
电容 散热。 仔细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均压电阻一般100K到220K 我一般用150K  1W的没出现返工很安全

网友:
风扇散热,底板原件虚焊,呵呵,这两方面考虑

网友:
虚焊,滤波不稳定等等

网友:
谢谢各位热心的老师,已对怀疑点进行了补焊,板上的大小电容也已全部更换,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