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e173fpb

楼主(2011-06-09):
今天接到戴尔液晶,信号线一拔绿灯,信号线一接就成了待机等了,请师傅指导下。
戴尔

网友:
这样子非常非常正常的呀 不插vga线机器高压工作显logo等待 插上vga线待机高压停止灯管熄灭 黄灯等你打开主机好工作呀 dell机或绝大多数显示器都如此的嘛

网友:
不插VGA显示无信号。插上黑屏。但是主机正常着呢,显示待机。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了

网友:
你可解决了?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