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P有时不触发,有时电流到0.96左右,有时正常。求思路 ...
T61P有时不触发,有时电流到0.96左右,有时正常。求思路。。。。。

楼主(2011-06-09):
机子刚到手时是不触发,电流0.045A左右,拆机到祼板时点,又可以触发,不过有时电流到0.96左右,有时能正常开机。。。
到0.96时,基本电压多是有的。
求思路。。。该从那里查起。。。
不触发

网友:
看看东芝芯片吧,那个出问题得多

网友:
修过这种的,最后发现主板有断线。

网友:
LZ,帮忙看下显卡的主供电对地阻止是多少,我的有片是20V电压没出来,显卡供电对地5欧姆;不知道有没短路,TB的RC震荡没有出来

网友:
北桥虚焊!

网友:
待机时看S4 S3 抬高没 没有抬高 SB有可能虚焊了,抬高了触发无反应查PMH7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