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G31主板不过CPU

楼主(2011-06-09):
   接一主板精英G31,主板上面带的是赛扬D CPU。开机测试卡00,这个CPU是好的,我在别机子试过的。后来我换了一个E3400,主板走码了,可以走完,但走完又重启,显示器不亮。各电压都正常。不知是哪儿有问题,请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
cpu座子虚了

网友:
刷BIOS   加焊桥

网友:
G31的,,,好多都要升级BIOS,,我有修到上不了533的 //刷BIOS就可以。。你看下BIOS挂了没有哦。,。 ,路过。

网友:
换下内存试下,要不可能是座子虚焊了

网友:
座子虚焊了,那不是废了吗

网友:
刚才压了一下座子,原来的CPU可以走到E0,不动了,可能是座子问题吧,这个不能加焊吧。

网友:
清洗CPU座看看,我用飞利浦洗好了两片板,不稳定的,老重起,现在一直用都没问题。

网友:
LS的  还有这方法  什么原理哦?

网友:
G31很多都是很挑CPU的

网友:
换根内存或刷一下BIOS应该就好了。

网友:
英特尔的 经常有座子虚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