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 3。3V偏低

楼主(2011-06-09):
一个杂牌电源 3。3V偏低,只有1。5V,其它电压都正常,整流管,TL431已经换过了,还是一样,请问怎么修?

网友:
上机看看正常不? 查3.3整流滤波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查3.3v取样电路。

网友:
这种问题很不好修,一个烂电源值不了多少钱,换吧!

网友:
查3.3整流滤波电路

网友:
查3.3V对地阻值,如偏低,可适当增大电阻看看

网友:
感觉3.3V的滤波线圈出问题可能更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