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战一天(+5V短路)

楼主(2011-06-09):
事情原由:6月6早上一客户来台电脑做系统! 做完后拿回家说不行,问了下情况:他说开关按一下就关!我想不可能吧,叫他拿过来看下,以后是电源不行,换后还是一样:跟他讲是主板短路了,他有点不相信,我也不太相信,刚才还好好的! 把主板拆下来一测,,ATX电源口+5V短路。(太奇怪了):先不管总有原因的接下来修主板:
+5V短路:排查下:先从好焊的开始:串口芯片、专用芯片、BIOS也拆掉、还有IO、网卡芯片都拆了! 还短路。真没办法了!
只能动了:最后把桥和供电能拆的芯片都拆了,还短路!我郁闷了”

拆光芯片还短路如图:

我想着所有的芯片都没有了,还短路是不是PCB短了?
再想想,会不会是接口有短路呢? 一想到接口先看下USB,背面看了下,有点灰!因该不会有问题的呀
往正面一看,吓一跳,如图:

正是+5V接地了,难怪会短路:终于找到原因了,客户拿回家插的时候不小心把插弯了!
嗨,,,也怪自己不认真检查!
没办法把所有的芯片焊回去吧

做桥。。。。。。。

焊接完成。。。。。。。

上电成功跑码!!!(总结:修不出来的板子要细心检查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18631-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19035-1-1.html
也是实例。。。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网友(点评):
楼主在生产板子

网友(点评):
有个牛XBGA就是痒,5V短你拆桥干什么?

网友(点评):
哈哈,兄弟你在搞主板生产还是加工哈。。。

网友(点评):
打值是红笔接地,黑笔接被测点,这个老师上课时应该说过的

网友(点评):
收益很小 收获很大 记得下次别这样了啊

网友:
绕了一大圈、其实还是不细心
                   我也遇到这样的过3桥全杀还没好的、一上电就好了

网友:
楼主 你的植株台哪里卖的。 。 感觉好像还不错...上面是否还有个 罩子.

网友(点评):
是的,,对上网!!

网友:
我想到的是CPU的12v短路。

网友:
植株台是 亮点,淘宝好像卖140吧,另外楼主这板工程这么大收多少钱呢

网友(点评):
140? 哪有这么便宜的植株台?

网友:
搞了那么多零件,原来是用户自己弄的
感觉LZ 好冤啊

网友(点评):
看来修版还是应该多问

网友:
我 昨天就看了这个植球台,贵 的卖160,便宜 的140  再送3张万用钢网,确定

网友:
现在 植株台便宜  不知是假货 啊?

网友:
呵呵,细节决定成败,要小心呀

网友:
把简单的问题想复杂化了,有时候是这样的,冷静的思路很重要啊,看了此贴加深一下印象

网友:
把焊工熟练一遍了~~

网友:
对啊?我的是3.3V短路。PCI.内存插槽短路了?明天赶紧看看,280T咱俩的一样,但我没植珠台.呵呵

网友:
兄弟你这动作幅度比较大- -···以前我在家学习的时候··教笔记本的那个师傅··搞了半天5V短路 搞到最后一看也是USB口坏了·我也很是个无语- -

网友:
我也修到过跟楼主一样的故障..也是5V对地..但我没有全部卸元件..目测一遍..就是USB 5V接地..换USB口就OK

网友:
细心!细心决定一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虽然走了弯路,但是楼主的技术让人佩服啊,那么多芯片全拆了再装回去不出问题,让我们新手们望尘莫及啊

网友:
有bga就是好没事就做桥,记得有一次我也遇到过usb口短路,修了一上午都没查出来,结果师傅一接过手,吧usb口换了,好了,我就被狠狠批了一顿,现在想想,是该骂,真的太不细心了

网友:
把简单的问题想复杂化了,有时候是这样的,冷静的思路很重要啊,看了此贴加深一下印象 以后修板主要的还是要细心

网友:
我一看标题大致就知道什么坏了, 那个USB回去被那顾客插坏掉了。
这就是不仔细观察的后果。

网友:
呵呵,看来有时候技术太好,就容易把简单的东西想得很复杂。经验就是把复杂的的东西简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