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T-N78SGM跑D4---火--

楼主(2011-06-09):
今天接到一片顶星N78主板,是网吧老板拿来的,他说在其它维修店说修不了的,拿到板子看看IO桥BIOS都动过。上U跑D4,上不上内存都跑D4,U和内存都是OK的,桥从做过还是一样,有修到过的大哥请指导一下,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刚才在论坛里看到有个帖子说也是跑D4,说是换了CPU就好了。

网友:
桥坏了,我修到过

网友:
呵呵。,,内存的3.3V栋电没有呢。。。要么就桥空焊//

网友:
主板已经修好了,是内存槽断线了。

网友:
靠  这问题  太难找了  估计我是找不到   人才

网友:
不过AMD的CPU真是不敢恭维啊,上次就是修一块内存不过,换个U就OK了,据说U里面有内存控制模块

网友(点评):
不是“据说”是真的,呵呵。

网友:
你是怎么查到它断线的

网友(点评):
估计应该断的是数据地址线,用假负载打值可以很快找出断线。如果是供电断线应该一修就找出问题了轮不到楼主。

网友:
兄弟能告诉我这个板的IO是什么型号啊,我有块T-N78SGM坏的,IO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