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915 亮机即掉电

楼主(2011-06-09):
DELL 915
VCORE部分坏
ADP3188
两相ADP3418
两相上管
都更换了
能点亮
但亮机即报错掉电

本想刷BIOS
但手里无此主板的BIOS

附上图片一张
求解
谢谢

网友:
内存
U都换过了
将原装风扇接上、硬盘接口全接上硬盘,键盘接上

效果都一样

网友:
英文看不太懂,好像是说BIOS 什么问题  DELL官网下载的意思吧

网友:
这个板子不清楚,不过以前遇到过一块需要接机箱风扇的品牌机主板 SYS_FAN,不接的话也是一会就掉电,后来在BIOS里关掉就好了,你接个SYS_fan试验下

网友(点评):
你那HP的,跟DELL没关系

网友:
去百度搜下怎么分解DELL管网BIOS。本人在百度里按他们说的分离成功过

网友:
DELL 的机器最不好修 很奇怪  上次有个风扇转的超快 怎么弄都关不了 后来换了个普通风扇 声音小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   期待结果   我感觉也许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戴尔的板子 不好修啊?、返修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