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 开机掉电

楼主(2011-06-09):
待机电流0.02正常 ,开机,灯闪一下就灭,电流瞬间上到0.14A落下,再开就打不开了,关电源等一会又可以在开,开机瞬间,有3.3V 5V,量后极无短路,长按开关键不放,3.3V 5V稳定不变,还出来一组0.85V好像是给南桥供电的,其它各组无供电,CPU供电芯片为ISL6262,怀疑是它坏了,手上无配件,请教师傅们谁修过这个机型的这种问题没

网友:
此机是INTEL芯片组,独显,就是开机掉电

网友:
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CPU供电是最后出来的,先修别的供电吧

网友:
考虑下BIOS在往下修

网友:
肯定是后极有短路

网友:
肯定还有那组供电没出来 慢慢检修吧 呵呵

网友:
CPU有0.8应该正常了,换个U看看

网友:
是没有查完  慢慢查

网友:
今天仔细看了一下图纸,TP51125产生3VL,5VL.按开关EC产生EC_ON,电压5VALWP跟3VALWP出来,现在的情况就是5VALWP跟3VALWP坚持 三秒种就灭了,南桥供电1.5V现在只有0.84V也可以出来坚持三秒,别的电压都不出来,北桥1.8V什么的都不出,拆掉南桥供电感依然是0.84V,刷过BIOS也不效,查图南桥跟显卡供电都是由51124提供,1.8V由51117提供,测都无短路。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3VL,5VL只有3.2跟4.9伏,按开机键时电压标准。感觉有点偏低

网友:
从时序图上看出,+3VALWP和+5VALWP,应该是在PWRBTN之前就应该有的。LZ再好好查查吧

网友:
希望这个小图能帮你分析+3VALWP和+5VALWp的产生

网友:
有供电芯片保护了 查查那 个 电压 没有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我在看看,+3VALWP和+5VALWP是开机EC就有输出吗?为什么按开关才出来呢,难道还是BIOS没刷好,要么EC坏了?明天再研究一下.

网友:
此板是仁宝LA-4102P的,论坛里有图纸的,我明天传上来.大伙帮分析哈.

网友:
别修显卡了,明显小短怡情

网友:
从上电时序上查一路一路的电压排查。

网友:
掉电不触发应该是有哪里短路了,或是温控有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待机下能产生3 5V,是因为我刚才发的小图中的PACIN_1这个信号,这个电压最初是用来产生B+的。所以,3   5V就可以出来,开启3   5V的51125的1    6脚的电压其实应该是自身产生的,只要PQ305和PQ306没有导通,51125的1    6脚就可以产生电压了。(这是我看电路图,个人认为)

网友:
早上查了一下,无1.8V是EC无95脚SYSON高电平输出,EC的96脚为3.3供电短接95 96脚。1.8Vl输出正常,估计3VALW,5VALW还是要按开关才出来,因为上图的EC ON是按开关出来的,现在原因就是EC部分不工作,是不南桥的原因。还是什么,再查查,今天修不出来就算了,师傅们给点意见.附 图纸

网友:
3V 5V是待机就出来的啊,一般是这种情况,我就是先看3V 5V再看cpu供电

网友:
估计后极短路可能性最大

网友:
有一些是开机电路有短路,一开机就保护。就像华硕的就会这样子。查一下开机电路看看。

网友:
现在的情况是EC 前三秒能输出EC_ON,但不输出SYSON信号,所以瞬间有3VALWP和5VALW输出,无1.8V输出。查看各位师傅的贴子说是SYSON信号不需要南桥就可以产生,但这个输不出来,找了个EC KB926Q后面的参数有点不一样,这个是CO,那个是KB926Q B1,不能开机,不知道是不是不能代用。

网友:
是不是USB口短路了?

网友:
问题查出来了,是我水平太臭,让大家见笑了。分析如下。看时序图,最先产生的是RSMRST#,EC有输出,但马上就拉低了,因是桥坏了,这个主板EC是KB926QF CO,我用好板的KB926B1换上去不行,开不了机,这个图的时序跟实测不一样,l因为3VALWP是后出来的,估计就是EC不同吧,或是我的机器本身还有问题,把南桥一接上RSMRST#就接低,怀疑南桥有问题,RSMRST#不对,后面SYSON,SUSP#就不会出来了,分析两天,时序大致弄懂了,谢谢大家。发个南桥回来看一下,好了给大家消息。

网友:
后极有短路了。查一下。

网友:
期待你好消息

网友:
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主板有短路的现象!

网友:
,+3VALWP      5valwp   是一上电就有的     掉电的话   应该是有电压没出来的

网友:
等待经验足够的前辈  来指点啊     小的们 也好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在哪弄的图纸,怎么跟我的不一样,这个板我找了半天没看到PU302,看来,还是有点不同,但别的都能查到,奇怪了,EC_ON正常机插电就是高电平,我的怎么非得按开关才出来?你的PACIN应是高电平没错了,那再加一路EC_ON有什么作用呢?晚上没事研究一下,头疼。没好板对着搞真麻烦

网友:
对了,我把3VALWP或5VALWP随便断一个,插电源还是不出电压,非得开机3VALWP.5VALWP才出来,而且不掉,我现在没事EC把通南桥的R355的复位电阻给下了,也能开机,不掉电,就是后面别的电压不出。明天桥到了就要换桥了,不想把主板弄费了。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
楼主也要看看 一些小电压时否正常

网友:
问题查出来了,跑了整个电路,是5VS短路了,是小口光驱旁的电容C516还是519短路了,在此谢谢大家了。桥白做了

网友:
像是桥挂了,你仔细测一下有短路么

网友: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看看吧

网友:
楼主,修出结果了吗,我也接到类似机器,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
楼主的这种精神气 值得大家学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家相互学习,通过这个机器的维修,让我一直对似懂非懂的时序有了充分的认识,修到最后的时候,各电压有个准确的了解。最后有点小插曲,我断开测量1.05VCCP时,给TPS5117的供电的电阻R403没焊好,造成很大困难。CPU装上去,就大电流断电,不知道怎么理解。这个电压供CPU,南北桥。我发的电路图跟CQ45有点小区别,开始一直纠结的EC-ON,时序也就不一样,这个机器开机后EC-ON高电平才产生3VALW跟5VALW。其实分清了3VL,3VALW,3VS,这个机器对大家应说基本处于秒杀极别的,感谢大家的帮忙.现总结一下,待机3VL,开机EC自产ECON为H,产生3VALW,EC通知南桥PWRBIN,南桥产生S5#,S4#到EC,EC发出SYSON信号TPS5112产生1.8V,南桥收到信号发出S3#到EC,EC发出SUSP#到TPS51125产生,1.5V,TPS5117产生0.9V,1.05V,U32.U33.U34产生5VS,3VS.1.8VS,电压正常 EC再产生VRON给CPU供电,电压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希望给大家提供点帮助

网友:
  那就从那个1.5V查起,电压不正常保护,  刷BIOS没用的,这机子BIOS坏的很少,查51124 的工作条件,,或换此芯片

网友:
求救啊我也有一块

网友:
很好  很经典

网友:
个人建议查一下cpu供电电路 先试一下去掉cpu什么现象

网友:
那修1.5v喔,这思路很清楚的

网友:
看多了帖子 细心细心呀

网友:
肯定还有那组供电没出来

网友(2017-05-24):
后极有短路

网友:
应该是电没有上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