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的一款主板关于CPU风扇的问题

楼主(2011-06-09):
今天同行拿来一款inter的主板,具体型号没记住。主要原因就是一进入开机画面后没多久就显示:system fan can not be detected!    please verify to make sure fan cable is plug in correctly,the system will shut down to prevent any potential  damage.
是什么原因引起这种状况的???

网友:
大概意思是:系统风扇无法检测!请验证,以确保正确风扇电缆插头,系统将关闭,以防止任何潜在的损害。
是不是CPU风扇接错了或没接到!

网友(点评):
风扇绝对没接错,主板上就那两个接风扇的地方,怎么可能插错? 风扇在转时显示system fan can not be detected,风扇不插时显示cpu fan can not be detected

网友:
反正是风扇检测故障...芯片啊BIOS啊什么的有问题。

网友(点评):
取下控制风扇的芯片后,还是显示上面的英文

网友:
你是直接取下不装?

网友:
应该是BIOS设置的问题

网友:
你cpu风扇 换个地方装看看。好像cpu风扇接口有两个的一般。

网友:
是不是CPU风扇查错地方了 BIOS么检测到CPU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