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10G白屏

楼主(2011-06-09):
这台机器白屏加焊显卡没好  换屏也不好请问这台机器屏线  容易坏吗?

网友:
请问这台机器有通病吗?

网友:
晕  显卡  北桥工作条件的查下吧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一个联想C462A,换屏显,重植显卡,屏电压都正常,没有屏换,也郁闷呢

网友:
我也有一台HP 6520S外接都正常显示,换过屏,屏线,显卡都重置了。故障依旧啊。这个机器是客户自己拆机清辉后说量一下就灭了。看来只能换显卡再试一下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显卡还是没搞好  呵呵

网友:
显卡还是没植好!

网友:
显卡问题,没加好焊

网友:
难说啊,都试试吧

网友:
应该是没焊好,不行就重植,再不行就换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没搞好

网友:
接外接有不,有的话,就是屏差个3.3V

网友(2012-05-22):
应该是屏线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