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求助】飞利普 190SW8 有一种颜色缺色!!其它均正常

楼主(2011-06-09):
飞利普 190SW8 有一种颜色缺色!!其它均正常

显示器换过一次灯管  当在电影或游戏里面出现接近纯黑色时 就会有褐色的图象。
比如说PPS这个软件吧,PPS的软件是黑色的 这个就不会变色。但里面的电影就会是有褐色出现。

有时都看不下去

显示器换过灯管(只换了两根不是全换【应该不是这问题吧】)

请问这会是什么问题?   真是把我郁闷死了。!!!!!!!!!!!!!!!!

网友:
换了两根不是全换可能会变色,三基色原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也不对啊,要是RGB三原色有问题 那为什么只有在那一种颜色才会出现褐色的问题啊

其它的颜色都是正常的  RGB三色也都是很好的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背光的色差,还有一点是显示器本身就是那样

网友:
最好全换。

网友:
换了还是原来的效果。会是驱动板的问题不?还是说屏线哪儿有虚接?

网友:
刷下程序试下!还有驱动板 VGA输入部分的阻容。驱动板到屏的 屏线也有可能。

网友:
最好全换啊,可能是没换的两根有老化的现象,微发红。所以全黑时影响图像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