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维修仟井THKOM TH-15BSH环保抽湿机

楼主(2011-06-09):
单位机房的一台抽湿机坏了,说是开机没有反应,准备拿出去修的,说通了管理的领导。拿来试一下。
先说一下我检查的问题,拿到机器后,通电指示灯亮,机器无反映,压缩机无工作。
开始拆机,拆机后经测试,电路正常。检查机器其他部分,发现了水箱后面有一个保护开关,防止水箱未放置到位的。将其往后推了一下(就像水箱到位一样)结果机器开机了。看来是这里的问题,简单处理了一下,正常了。
开机测试,压缩机能运行,但是蒸发器开始制冷,半分钟后蒸发器开始发热。冷凝器变得烫手了,风扇也不转。将热敏电阻加热,还是一样的效果。看来得先解决一下风扇的问题,拆下风扇,看了一下结构。测试线圈和回路和输入电压结果是正常的。转了一下风扇,有点重,拆下加点机油,装上试机。正常运行了。
就这样。不花一分钱被我给修好了。。嘿嘿。。。。

下面再讲一下抽湿机的原理:
调温调湿机组分风冷管道抽湿机与水冷管道调温抽湿机,由压缩机、四通阀、室外换热器、室内第二换热器、室内第一换热器、膨胀阀等过制冷剂管路连接成一个制冷循环,其中室外换热器与室内第二换热器两个支路并联,并在室内第二换热器的支路上安装用来控制支路通断的电磁阀。通过四通阀进行制冷和制热模式转换,能够满足全年运行冷热负荷大范围变化的要求,并通过两个并联换热器支路的通断和室外换热器风量或水量的调节进行微量调节,能够满足不同湿/冷/热负荷的需要,使得对室内温度和湿度都能较好的控制在设定范围内。
原理分类
冷冻、溴化锂液体吸附、蜂巢吸附、压缩空气空气抽湿机
冷冻式空气除湿原理
  将空气冷冻至露点以下,再除去冷凝后的水分。简单易行,最常见的方式。
  压缩空气空气除湿原理
  对潮湿空气进行压缩,提高其露点,分离其水分。机械结构复杂,效率低。
  液体吸收式空气除湿原理
  采用氯化锂水溶液的喷雾吸收水分。露点可降至左右,但设备较大,而且必须更换吸收液。 运行成本特别高。
  干燥剂吸附空气除湿原理
  内含一个由若干个垂直模块组成的旋转机构整个模块都填充有干燥剂.通过旋转来轮流烘干干燥剂,达到空气除湿原理目的。空气除湿原理量低下。速度慢。
  固体吸附式空气除湿原理
  采用毛细管作用将水分吸附在固体蜂巢结构上,再通过旋转装置烘干。体积巨大,湿度均匀,但是末端空气温度高。
循环机制
  一、抽湿机的内循环:通过压缩机的运行→排气口排出高温高压的气体→进入冷凝器冷却→变成低温高压气体→通过毛细管截流→变成低温低压的液体→通过蒸发器蒸发吸热→回到压缩机变成低温低压的气体。如此循环往复。
  二、抽湿机的外循环:在正常开机的情况下→通过风机的运行→潮湿的空气从进风口吸入→经过蒸发器→蒸发器将空气中的水份吸附在铝片上→变成干燥的空气→经过冷凝器散热→从出风口吹出。
  调温抽湿机用蒸发器来给空气降温除湿,并回收系统的冷凝热,弥补空气中因为冷却除湿时散失的热量,是一种高效节能的除湿方式,已经广泛应用于国防工程、人防工程、烟草及石化行业、地铁车站、航天领域净化工程、实验室、电讯器材室、档案室、食品房、制药或胶片车间、特种玻璃制造、粮食、木材等的除湿干燥和高湿空间的除湿与温度控制等有除湿要求的场所。而我国气候类型多样,大部分地区冬夏温差大,热/冷/湿负荷随时间变化明显,传统的除湿干燥系统不能很好的满足实际的需要。
  调温抽湿机是提供一种可以在不同室内、外温度下对室内进行供热、制冷和除湿以满足室内温湿度要求的调温调湿方法及其设备,可以提高除湿调温系统的性能,扩大除湿调温系统的适用范围。
调温抽湿机的运行模式和控制策略
  (1)降温除湿模式
  当室内温湿度都比较高,而且室内冷负荷比较大时,系统运行于降温除湿模式。此时四通阀不带电,系统按制冷方式运行,室内第二换热器支路为电磁阀关断,室外换热器为冷凝器,室内第一换热器为蒸发器。室内空气只被室内第一换热器降温除湿,成为低温低湿的空气返回室内。在这种模式下,还可以调节室外换热器的风量或水量进一步调节制冷量和除湿量,制冷量和除湿量都随着室外换热器风量或水量的增加而上升。
  (2)调温除湿模式
  当室内湿度和湿负荷都比较高,而且室内冷负荷比较小时,系统运行于调温除湿模式。此时四通阀不带电,系统仍按制冷方式运行,室外换热器和室内第二换热器为两个并联的冷凝器,室内第一换热器为蒸发器。室内空气被室内第一换热器降温除湿后,经过室内第二换热器时被部分冷凝热进行再热后,空气返回室内。在这种模式下,还可以调节室外换热器的风量和水量来调节两个冷凝器换热量的分配,进一步控制室内再热量,从而达到控制室内空气温度的目的。
  (3)升温除湿模式
  当室内湿度和湿负荷都比较高,但是室内温度低且热负荷比较小时,系统运行于升温除湿模式。此时四通阀不带电,系统按制冷方式运行,室外换热器支路被电磁阀关断,室内第二换热器为冷凝器,室内第一换热器为蒸发器。由于室内第二换热器2中也有高温制冷剂流过,室内空气被室内第一换热器降温除湿后,经过室内第二换热器全部冷凝热都被用来再热空气。在这种模式下,由于室外换热器的制冷剂流路关断,全部冷凝热都由室内第二换热器承担,系统冷凝热要大于蒸发热,所以被处理的空气湿度下降温度上升。
  (4)制热模式
  当室内温度很低,而且热负荷比较大时,尽管相对湿度比较高,但是含湿量比较低,出去空气中的水分比较困难,但是将空气加热后,含湿量不变的情况下,空气的相对湿度就迅速下降,因此可以通过系统制热运行,来实现对室内温湿度的控制。此时四通阀带电,系统按制热方式运行,室内第二换热器被电磁阀关断,室外换热器为蒸发器,室内第一换热器为冷凝器。在这种模式下,室内空气被室内第一换热器加热后,经过室内第二换热器不进行换热后返回室内。这样空气的温度上升、湿度下降,从而实现对室内温湿度的控制。
  (5)自动除霜
  当系统运行于模式(1)-(3)时,室内第一换热器为蒸发器,当蒸发器表面温度低于0oC,进入蒸发器的空气相对湿度大时,空气中的水分可能在蒸发器外表面结霜,当霜达到一定厚度后,使得空气侧压力损失上升,空气流量降低,换热效果差,需要进行除霜。此时,使得机组运行于制热调湿模式,室内第一换热器作为冷凝器,高温制冷剂的进入使得霜迅速融化后,恢复原来的运行模式。
  当系统运行于制热模式(4)时,室外换热器为蒸发器,当室外空气温度低湿度高而且蒸发器表面温度低于0℃时,室外换热器外表面也可能结霜,当霜达到一定厚度后,使得机组运行于调温除湿模式(2),室外换热器作为冷凝器,高温制冷剂的进入使得霜迅速融化,室内第二换热器也作为冷凝器,防止被室内第一换热器降温的空气直接进入室内,当霜完全除掉后,恢复制热调温模式。
调温抽湿机的特点
  调温抽湿机是提供一种可以在不同室内、外温度下对室内进行供热、制冷和除湿以满足室内温湿度要求的管道式调温调湿方法及其设备,具有如下优点:以提高除湿调温系统的性能,扩大除湿调温系统的适用范围。
  运行模式多:管道式调温抽湿机具有降温除湿、调温除湿、升温除湿、制热、自动除霜等运行模式。而且室外换热器还可以采用风冷和水冷等不同形式。
  调节范围大:由于管道式调温抽湿机具有多种不同的运行模式,从降温除湿到制热运行,提高了系统的制冷、制热、除湿的调节范围,能够满足不同冷/热/湿负荷的需求。
  调节精度高:管道式调温抽湿机在通过运行模式转换来调节制冷量、制热量和除湿量,在每种运行模式下,还可以调室外换热器的风机转速(风冷型换热器)和水泵转速(水冷型换热器)来调整室外换热器和室内换热器之间的热量分配,对系统的制冷量或制热量进行微调,以提高温湿度的调节精度。
  适用范围广:由于管道式调温抽湿机具有多种运行模式,能够实现较大范围的制冷/制热/除湿的调节范围,室外换热器可以采用风冷或者水冷等形式,能够在不同地区使用,以满足全年运行冷/热/湿负荷的要求,以实现对空气温湿度的控制。
  自动控制:根据室内温湿度的设计要求,实时检测室内的温湿度、室外温度和系统的运行状态,根据室内温湿度的变化和室外温度条件,自动转换系统的运行模式,以保证室内的温湿度要求和系统安全运行。
抽湿机分类以及原理
  调温抽湿机是提供一种可以在不同室内、外温度下对室内进行供热、制冷和除湿以满足室内温湿度要求的管道式调温调湿方法及其设备,具有如下优点:以提高除湿调温系统的性能,扩大除湿调温系统的适用范围。
  运行模式多:管道式调温抽湿机具有降温除湿、调温除湿、升温除湿、制热、自动除霜等运行模式。而且室外换热器还可以采用风冷和水冷等不同形式。
  调节范围大:由于管道式调温抽湿机具有多种不同的运行模式,从降温除湿到制热运行,提高了系统的制冷、制热、除湿的调节范围,能够满足不同冷/热/湿负荷的需求。
  调节精度高:管道式调温抽湿机在通过运行模式转换来调节制冷量、制热量和除湿量,在每种运行模式下,还可以调室外换热器的风机转速(风冷型换热器)和水泵转速(水冷型换热器)来调整室外换热器和室内换热器之间的热量分配,对系统的制冷量或制热量进行微调,以提高温湿度的调节精度。
  适用范围广:由于管道式调温抽湿机具有多种运行模式,能够实现较大范围的制冷/制热/除湿的调节范围,室外换热器可以采用风冷或者水冷等形式,能够在不同地区使用,以满足全年运行冷/热/湿负荷的要求,以实现对空气温湿度的控制。
  自动控制:根据室内温湿度的设计要求,实时检测室内的温湿度、室外温度和系统的运行状态,根据室内温湿度的变化和室外温度条件,自动转换系统的运行模式,以保证室内的温湿度要求和系统安全运行。
  抽湿机主要类型

网友:
1.冷却抽湿机:
  1.1按使用功能分,可分为:一般型、降温型、调温型、多功能型。
  一般型抽湿机是指空气经过蒸发器冷却除湿,由再热器加热升温,降低相对湿度,制冷剂的冷凝热全部由流过再热器的空气带走,其出风温度不能调节,只用于升温除湿的抽湿机。
  降温型抽湿机是指在一般型抽湿机的基础上,制冷剂的冷凝热大部分由水冷或风冷冷凝器带走,只有小部分冷凝热用于加热经过蒸发器后的空气,可用于降温除湿的抽湿机。
  调温型抽湿机是指在一般型抽湿机的基础上,制冷剂的冷凝热可全部或部分由水冷或风冷冷凝器带走,剩余冷凝热用于加热经过蒸发器后的空气,其出风温度能进行调节的抽湿机。
  多功能型抽湿机是指集升温除湿(一般型)、降温除湿、调温除湿三种功能于一体的抽湿机,在无室外机(风冷)或冷却水(水冷)时仍可选择升温除湿功能进行除湿的抽湿机。
  1.2 按有无带风机分,可分为:常规抽湿机、风道式抽湿机。
  1.3 按结构形式分,可分为:整体式、分体式、整体移动式。
  1.4 按适用温度范围分,可分为:A型(普通型18 ~ 38℃)、B型(低温型5 ~ 38℃)。
  1.5 按送回风方式分,可分为:前回前送带风帽型、后回上送型等。
  1.6 按控制形式分,可分为:自动型和非自动型等。
  1.7 按特殊使用情况分,还有全新风型、防爆型等。
2.转轮除(吸)湿机
  转轮抽湿机的主体结构为一不断转动的蜂窝状干燥转轮。干燥转轮是抽湿机中吸附水分的关键部件,它是由特殊复合耐热材料制成的波纹状介质所构成。波纹状介质中载有吸湿剂。这种设计,结构紧凑,而且可以为湿空气与吸湿介质提供充分接触的巨大表面积。从而大大提高了抽湿机的除湿效率。
3.溶液除(吸)湿机
  溶液除湿空调系统是基于以除湿溶液为吸湿剂调节空气湿度,以水为制冷剂调节空气温度的主动除湿空气处理技术而开发的可以提供全新风运行工况的新型空调产品;其核心是利用除湿剂物理特性,通过创新的溶液除湿与再生的方法,实现在露点温度之上高效除湿。系统温度调节完全在常压开式气氛中进行。具有制造简单,运转可靠,节能高效等技术特点。本系统主要由四个基本模块组成。分别是送风(新风和回风)模块、湿度调节模块、温度调节模块和溶液再生器模块。
  符合标准: 本产品满足GB4706.32-2004的国家标准。
4.管道除(吸)湿机
  管道抽湿机用蒸发器来给空气降温除湿,并回收系统的冷凝热,弥补空气中因为冷却除湿时散失的热量,是一种高效节能的除湿方式,它是提供一种可以在不同室内、外温度下对室内进行供热、制冷和除湿以满足室内温湿度要求的管道式调温调湿方法及其设备,管道除湿系统主要由降温除湿模式,调温除湿模式,升温除湿模式,制热模式,自动除霜组成。

网友:
不知道怎么的,还有好多图片传不上来呢。。。晕

网友:
厉害 啊   学习了

月饼 -3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转正的啊

网友(点评):
发资料或者技术文章。证明你是本行的

网友:
计算机论坛怎么发起抽湿机的维修贴来了?厉害啊

网友:
机器改来空调扇行不?

网友:
这个论坛也来家电维修了。。。。呵呵。。。。

网友:
不知道月饼老师会不会同意你转正,照我看,有点悬,
貌似一台台式机不开机了,老板说要去修,你说自己先看一下,经过你仔细检查,走了好多山路,后来发现电源插头没插到位,感觉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可以转正。 转正的限制是为了避免发广告的或者直接客户上来打探价格等。

网友:
修家电的都比咱赚钱

网友:
楼主,这也是你发的吧!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6171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改的。。。要加点东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

网友:
我也要转正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帮我转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