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m4n78 se主板跑f1 f0

楼主(2011-06-09):
主板触发跑f1 f0 策cpu电压 1。1     内存电压正常  1。2v正常 3。3v 正常 只是没有找到1.5v
有一个电压只有1。14v 是供给桥的 我不知道正常不   pci 时钟 1。6  v   cpu 时钟0.2

测量pci 复位电压从3。3 跳到0
ide复位从5 跳到0
复位排针 也是从3。3 跳到0   按复位排阵 没反应
跑复位排针 和pci复位直接到 720d-a-a2的桥里面
io 是8712f-s  测量32 脚  电压有调变  32脚pdf 定义是power  ok1
io 上的pci复位 1 2 3 4都有跳变   io 上的122 脚 定义好象是主复位 有5 v电压
不知道从那里查起

网友:
直接加焊桥看一下,,不行就刷BIOS,。。。

网友:
如楼主所说的,工作条件都有了,就是不跑马,看来只有加焊桥了。

网友:
这主板 我认为是没复位
           更正下是诊断卡 跑f2 f1
但是我今天把bios 拔了 不跑马  但是复位正常  bios 我刷了几次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