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步N7318/V

楼主(2011-06-09):
今天维修到一个信步N73的主板开机没有复位,,主芯片没有电压。。其他的电压都正常,,,我换了3037还是一样也没有起桥点压,,那一组三级管我也换了,,也没有电压起来,,2R2的电阻也没有烧坏,,桥也没有短路,。。我不怎么维修了,,求高手回复。。谢谢。。

网友:
nv的板桥虚焊的很多、桥虚焊也会导致CPU没有供电的!

网友:
强烈同意楼上的说法,加焊桥,小心点,就OK了!

网友:
     虽然桥的可能性不小、但还是建议楼主认真查查PWM电源管理的工作条件 VCC VID EN

网友:
小心一点加焊桥试试

网友:
这种板修了很多,要不就是没cpu供电,要不就是桥虚焊,不过还是桥虚焊的多

网友:
晕死,上面这些人都在灌水。 你的主板是没桥的供电还是没CPU电压啊?
麻烦你发帖的话讲明白一些。 好吗

网友:
明显楼主是说没有桥供电!上面的灌水成习惯了!!!这是病!得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青年,你也没有仔细看贴???

网友(点评):
上面那些人说是没有CPU电压,我感觉楼主是没没桥供电。

网友:
楼主说的是主板的供电不正常,主板供电有外接入12V、5VSYS、5VSB、3.3V内降压有CPU供电、内存供电、南北桥供电等,逐一检查吧

网友:
一般这样的板子拿到手都是看看没啥明显那个地方的问题就直接加焊了,一般都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以说那些人灌水成习惯了!

网友:
我看到也像是说没有桥电压...查桥电压的控制芯片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