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1556

楼主(2011-06-09):
一台神舟 1556
笔记本
接上电源硬盘灯和网口黄色灯亮。待机电流0.45.机子不过电。用手压本子无反应。不知道是不是桥的问题??
笔记本

网友:
这种现像没法判断,你如果是裸板的话,可能还能从电流上看点出什么来,你主要确定是否电都起来了,跟电起没起去找问题,并不是一上来就弄桥!

网友:
这种状态,是不是电池没拔掉,裸板检测下。还有,没上电池就有这么大电流,说不定机器已自动上电了,跑信号你也没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