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Y430不插网线,网线接口的两个灯也一直亮着是什么原 ...
请问Y430不插网线,网线接口的两个灯也一直亮着是什么原因?插上之后没有本地连接?

楼主(2011-06-09):
请问Y430不插网线,网线接口的两个灯也一直亮着是什么原因?插上之后没有本地连接?
本地连接不见了

网友:
系统中能否认到网卡,能否装上驱动。请细查

网友:
我来修一下
的帖子
装不上驱动,插不插网线网卡接口的两个灯都亮。

网友:
你的电脑是不是雷击了,主板的 问题,

网友:
网卡短路 ,常见现象。

网友:
网卡芯片坏了

网友:
换网卡芯片

网友:
网卡芯片坏了,网卡收到了错误的指示信号导致灯亮了

网友:
网卡坏了,更换后OK

网友:
网卡挂了吧 不然不会这样吧

网友:
我那台跟你的一样,应该是网卡坏了

网友:
可以确定是网卡坏了

网友:
网卡挂了,一般都这样。以前见过这样的,直接加电不显。

网友:
网卡芯片坏了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