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芯片的工作条件跟输出?

楼主(2011-06-09):
最近在研究论坛各位大大的时序,跟检修流程。
感谢各位大大的无私奉献?
小弟有几个疑问,还忘各位大大不令赐教
我看时序,发现老是这个信号到这个信号,那个信号到那个信号,输出多少多少,输入多少多少
要是脱离了教程 我就迷茫了,请问芯片的工作条件,芯片的输入跟输出怎么理解的?各位是不是有什么妙招? 俺脱离教程就晕晕 完全不知道他的工作条件跟他的输出输入在哪里。 什么时候输入 什么时候输出~

第二就是 请问各位大大,一共有多少芯片啊,我让芯片来芯片去 直接给整残了,跟看流水账似的,看完就忘。完全没映像啊?
第三就是最悲剧的事情。拿到板子了之后完全不知道要干嘛?
额,不能说完全不知道,如果是充不上电,还有无待机电压,硬着头皮 估计还是敢上的。
要是不是这些问题,俺就直接悲剧。看俺们店的帅哥,老实说,我沉沦了,羡慕啊。各位大大们给我支支招被,好歹让我能干掉活?

网友:
维修绝对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人家工程师几十年研发出来的主板,就被你三下五除二搞定,你想可能吗?维修行业只有不断的研究不断的学习,才能够解决常人不能解决的问题,这才叫维修。制定目标才能不断的进步,希望你有个目标,尽量少依赖别人,别人学到的东西你永远是拿不走的,物质上你虽然得到了,但是你有能力吗?对吧,你不一定有能力,只有自己学习那才叫真正的成功。

网友:
第一个问题:时序我理解的简单点的就是主板供电的顺序,打个比方柴油发电机供电,要先把柴油机发动起来,然后才能输出电压电流,然后灯泡等等才能亮是吧?笔记本主板的供电也一样,要先插上适配器或者电池,有了最基本的电压电流,才能出来后继的电压电流,这个就是时序了,例如,一般的笔记本插上电池或者适配器后就会有3.3V和5V,但是要是适配器的电都不正常,那么就不可能出来3.3V和5V,这个容易理解吧?然后你就可以依次类推,按照笔记本的时序图来修本本了,为啥没cpu供电?那cpu供电的前提条件是啥?那就要找它前边的时序,看看是不是都正常,要是都正常了,那就是cpu供电的问题,要是不正常,那就查前边的时序,看看哪里不正常,再修哪里。

芯片的工作条件,你要是刚刚开始接触,可以先抓住2点:芯片的供电和开启条件,看看满足不满足,然后再慢慢扩展出去学习。

第二:笔记本上工作的核心芯片基本上就是cpu(修的时候还不在主板上)和南北桥,其他的基本上都可以认为是挂在这几个芯片上的,这就需要你明白架构图,例如不出声(硬件故障)你需要查哪里,大体有个努力的方向,你要是去查北桥,说明你就没掌握这个架构图

第三个:你自己都说了,还是可以动手的,那我就建议你多多动脑,在维修大体有个方向的时候再动手去修

PS:双喜老师有个广达CT6时序分析的,你可以看下学习下

再就是不要在帖子里面出现“跪”字,男儿膝下有黄金。你要是不懂,可以多潜水多学习,多看那些基本的东西,谁都是从新手过来的。。。

网友:
感谢两位的回答, 呵呵,跪嘛,只是把姿态放低,可能太低了 没有维修人的骨气,确实不好,这点需要改正。
谢谢凤凰的回答,让我对思路上有提升。

王志佳,嘿嘿 你是最了解我的,,我知道你对人很诚恳,出发点也是为了我好。想要让我自己去学习,时间有的是,这样掌握的更深,走出自己的路来。
可是我确实是比较急的性子,依赖性也比较强, 让我老老实实的去继续当半年小D,电路还是一窍不通,我会疯掉的!! 哎 碰撞还得继续,你可别到时候不理我了。恩恩 有空多指点下我的学习方向,不要在让我浪费时间了5555,
好好学习,继续努力,争取早日上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话说 好人一个!

网友:
其实比较简单,设计电路深层次的东西很少的

网友:
其实经验是要时间积累的    慢慢来

网友:
主要还是得多修啊,上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