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250W 世纪之星电源

楼主(2011-06-09):
250W世纪之星电源,和两个开关管同在一个散热片是什么型号管,请知道的告知,谢谢!

网友:
13007/13009

网友:
不是开关管13007和13009是和两开关管在同一个散热片的哪个管烧坏了,看不清楚。是什么型号的什么管?

网友:
场管的话一般是2N60,三极管一般是5027 3866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刚好手上有一个这样的电源,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型号是J 5027,另两个是13007对管,这种档次比较低的电源不会用到13009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管的作用是辅助电源用的,它坏了根本没有待机电压,如果它坏了,它的供电 电阻一般也会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 是5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