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GAM52L-S3V1.0全板无复位

楼主(2011-06-09):
GIGAM52L-S3V1.0全板无复位
主板型号:GIGAM52L-S3V1.0
故障现象:全板无复位
故障分析:全板无复位,先查全板供电,查到无内存供电
转正题,此板比较奇怪,除了内存供电外其它供电都正常
内存供电是由W83320控制两个MOS管产生
先说下W83320的脚位定义及功能
脚位
名称
功能
LGATE
下管驱动
VDD
+5V供电
VDDA
+5V供电
PWROK
电源好信号
GNDA
接地
SS
软启动脚,连接一个电容接地做软启动开关
COMP
芯片内部误差放大器的输出引脚,用于补偿和控制回路
FB
反相误差放大器的输入,该引脚可用于补偿控制回路
VREF
PWM芯片的输出基准,当VREF_IN电压低于027VPWM芯片关闭上下管,
BG_REF
芯片本身的基准电压
BOOT
上管驱动的动力,自举升压电路自举升压也可单独接12V电源做驱动
UDRV
上管驱动的控制级,用来控制上管的导通和载止
GND
接地
ISEN
电流检测脚,这个引脚接一个电阻连接输出用来侦测电流是否过欠流
再说W83320的工作流程,纯个人理解,不对之处请指教
2、3脚得到5V的供电,11脚BOOT脚大于等于5V供电,9脚VREF得到一个1V以上的基准输入电压。这块板量了2、3、11供电都正常, 6pinSS脚和9pinVREF脚无电压,换了SS脚所连的电容故障依旧,转向查9脚VREF的源头,查看VREF是由W83303发出的,检查了W83303与W83320中间无电容电阻变质无断线,那问题还是在W83303没有发出VREF这个电压,换了个W83303后内存电压正常出来了故障修复。

网友:
实际维修中,83303坏的很少呀,学习了。

网友A:
想请教一下像这些芯片脚定义及功能在那里可以找到下载??

网友(点评):
谷哥一下就找到了嘛

网友:
还没碰到过w83303和w83320,详尽的说明,这下学习了,收藏!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我自己总结的,论坛里独此一份,说实话我刚修到这种W83320的专用芯片也想找分析贴,但没找到就写下来了

网友(2014-01-14):
实维加芯片工作分析  值的学习

网友:
好详细,学习了。

网友(2015-10-27):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一下像这些芯片脚定义及功能在那里可以找到下载??

百度搜索下就有。

网友:
当11脚BOOT自举升压脚等于5V时候,这个电压值等同于VCC引脚工作电压值经过二极管开关正向导通特性得到,此时相连滤波特性电容没有参与充放电工作。

网友:
I/O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