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CER1916WA液晶的IP板

楼主(2011-06-09):
鉴于此帖仅为本菜鸟和新手学习技术而发,习惯换板速修的莫看。
ACER1916WA的IP板是个让人发疯的烂板,稍复杂一点的故障就要换板解决,四处求资料图纸无门,贴片元件不知是啥东西,本菜鸟手里已有N张此板,有的还很新,不愿将其变成电子垃圾,虽说代用板只不过区区20几元,但还是元件级维修成本更低,也更能体现我们液晶维修的技术价值。本菜鸟也曾在本论坛发求助帖,也有高手相助,解答了部分问题,让本菜鸟受益匪浅,详见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97149-1-1.html,今天闲来无事,又对几张板子仔细研究一番,有些心得,上传些图文,希望大家多多参与指点,有不对的地方请拍砖。先上图:

板子的元件面,已拆掉高压变压器

铜箔面

疑难故障部位

上图中已拆掉四只管子,见圈内,这四只管子有三个型号:W2X-71   W2K-71和W2T-71,这几只管子也许会在逆变功率管损坏的情况下某只击穿或漏电(鉴于逆变管首次损坏是何原因,暂时不做讨论),造成背光不亮,亮一下就灭,或者屡换屡烧逆变管。由于没有管子的资料,本笨鸟先根据实物排列绘出此处图纸:

再在纸上记好元件位置和型号,从几张板子上拆下这部位的管子,排除多只明显损坏迹象的管子后,其余管子作比对测量结果见下表:

然后再把这些近似图标代入元件排列图中(第一张手绘图),经过整理后的图纸就出来了(至于对错欢迎大伙批判):
检修过程中发现,在烧逆变功率管的故障里,总是烧掉Q206(40T03  上管),也有的两只都烧掉(极少)并烧坏芯片BIT3713,检查代换升压变压器无异常,供电14V正常,不知何故,望大家多多研究,也许是40T03质量真不行吧。图中坏的最多的推动管是Q204(W2X-71)和Q201(W2K-71),不知修过此故障的哥们儿有没有同感,图中Q203   Q201应该是场效应管(我个人认为大概是),为方便,场效应管画得比较简单,请见谅。
至于逆变管首次损坏,我想大概是:电源滤波电容干了,40T03质量不好,或耐压较低击穿了。连累到了几只推动管也击穿,维修员想得比较简单,换电容,换逆变管,没注意到推动管,损坏的推动管再次让新换的逆变管工作于异常状态,迅速发热击穿,又没修好,维修处于死循环状态。

网友(点评):
抽时间仔细看一下,再给楼主回复一个!现在太晚了!

网友(点评):
c208-c211 25V 4.7uF,c234 50V 0.1uF

网友:
楼主的技术还是很不错,不过这板子修的多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上手换保险 换2个电容  换2个MOS管 还有2个三条腿的  立马就好  呵呵

网友:
楼主真执着,和你一起等答案,解决了望楼主说下办法

网友:
师兄所说的2个三条腿的元件可是指的Q204  Q201或者Q208?可否指点一二,都用什么好找的元件来代换?1815或1015可以吗?或者其他的npn   pnp晶体管?那Q201(W2K -71)呢?谢谢

网友:
多谢师兄指教,资料非常好,踏踏破铁鞋无觅处啊,找得焦头烂额。

网友:
师兄资料真全,技术一定不凡,愿向慷慨的高手学习!!

网友:
这个贴收藏了,真的是好资料,我遇到宏基的这个板 都是换班子,因为修了几次,时间不长又回来,无奈换新版,今天看到此贴,受益了

网友:
好经验、好资料。谢谢了!

网友:
各位师兄好,现在小弟仍有一事不明:到底是什么让逆变上管Q206(40T03GP)神秘烧坏(我们只讨论这款液晶第一次自然损坏的状况)?就是第一张实物图中用记号笔打X的那只管子。维修中发现,在大多数此管引起的背光不亮故障中,并无其它元件损坏,比如高压线圈匝间短路  电源滤波不良  高压线圈开焊  灯管老化或供电电压超高----  那么是不是就证明 40T03GP用在这里本来就是错误的呢?才形成了这个通病?那位仁兄有40T03GP管子的详细资料?能否让小弟学习下?至于本电路推动管Q204  Q208  Q201的损坏是不是由40T03GP击穿后才造成的呢?我们有没有办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想,在正常情况之下,晶体管应该比CCFL灯管的寿命要长许多倍。

网友:
怪了。。我怎么还没碰到过这种情况的。

网友:
要是有R206.207. 208. 209. 210这几只电阻的具体阻值就好了 可以分析该管是因过激历还是因欠激历 不能加速退出饱和状态 而造成过耗烧毁 之前AOC有批老产品17液晶 就是因过激历烧毁MOS调整管 而后厂家将一只电阻(位置相当于R206,207)由10欧一律改为了470欧

手里有好几块了 值得研究
说得有道理!

网友:
电路能够查到这份上,真的不错

网友:
这块板的确修了很多,有小部分问题就像你说的那四个小芝麻管问题,不会修。。都是直接改高压了。。

网友:
手上正好有两块这种板,就是一直找不到这几个小管子是什么管子,一直放了好长时间了,感谢了!

网友(2011-07-17):
这块板值得研究,我也修了好多块了,我记得论坛里有这块板的图纸,没有下次到我电脑上的时候可以传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