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的维修案例

楼主(2011-06-09):
(图片)

网友:
有疑问说出来啊,这年头找问题也要分了

网友(点评):
关键是内容里面有图,只能做成PDF上传了,请谅解。你回答了我给你加分,可以吧。

网友:
算了, 我还是不看好了,起码你截个图出来吧?

网友:
这年头什么事都有

网友A:
你这个板子开关上面是低0.7V是正常的,
触发开关有两种电压:一种是高电平  也即就是3.3V 或者5V。
                     另外一种也就你这个板子上面的0.7V,这个电压也可以触发的。
你的图应该没有画完,下面这张图是我自己画的,看你能不能看懂。

还有联想的开关坏是通病,机箱上面包有个提手,把那个撬开。你会看到4颗螺丝。
螺丝打开之后,你推后一推那个上盖会推掉的。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开关了。

网友(点评):
开关到南桥的我没有仔细跑了,反正我量到开关一端有0.7V都可以触发。就没有再跑线了。原来 0.7也是可以触发的,又学习了新的东西了。谢谢你

网友:
我看不到图  但是听你这一说  我就知道了  是上图的机箱吧   这种联想的机箱我遇到过好几次了   都是开关键坏得多   把手提的地方那个盖子打开就看到4个螺丝了    把触控开关换掉就行了   几毛钱就OK了    不过我都是给客户换机箱   这个机箱是我留下的  哈哈  加分吧

网友(点评):
你真是神人,我一说你就知道是这个机箱了,我拆了半天硬是拆不开,原来镙丝是在手提柄的底下啊,你能说说你第一次拆,用了多久吗。

网友(点评):
你这掉毛, 回答还把图片给搞上来, 图文并茂啊。

网友:
这机箱 开关好换啊 我都修了很多了

网友:
这个机箱我开始也研究了半天,想来想去,也只有这个盖子里面能藏螺丝,由于用力大了点 把一个角的扣子搞断了  不过还好  合上去还是没有问题的 哈哈

网友:
一看到这个机箱,我就想起那个客户。本来就是开关坏,我装模作样的把板子拆出来,换了几个场管,然后再把那些开关换了,跟客户要了80块钱,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真是人才,维修就要这样搞。  看来这个机箱开关容易坏啊,是个通病啊。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所以就发上来问问的。

网友:
品牌机箱就是太恶心人!搞什么特殊!不过也给我们带了好处!比维修普通价钱高啊!呵呵呵

网友(2015-10-03):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板子开关上面是低0.7V是正常的,
触发开关有两种电压:一种是高电平  也即就是3.3V 或者5V。
      ...

0.7V在这里可以理解成开关针正级相连NPN类型三极管本身B级饱和导通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板子开关上面是低0.7V是正常的,
触发开关有两种电压:一种是高电平  也即就是3.3V 或者5V。
      ...

开关这里低电平0.7V应该是5VSB经过两个电阻R1和R2分压得到的。

网友:
又问先找出来 找不出来上论坛发帖 照图 让这些大神帮忙,。一般不开机是查  IO 南桥之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