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编程器无法刷BIOS

楼主(2011-06-09):
今天刚在淘宝上买的一款BIOS编程器,为什么刷W25X40的BIOS芯片总是不成功,请用过这款编程器的高手们指点小弟一下,到底是那里出了问题,是V星G31M3 V2  上的BIOS芯片,

网友(点评):
这种编程器,现在送都不要了,太慢了,支持芯片又少。

网友(点评):
浪费钱财去买这种编程器,LZ花多点钱买个好点吧

网友:
呵呵,这种没用过。

网友:
这种编程器写主板的BIOS太慢了,太浪费时间了.反正就是苦不甘言

网友:
我买的跟你差不多,不过是BIOS之家的,但操作界面是中文版的。可能选择没选好吧?

网友:
哈哈我也是用的这个编程机。 最大的优点是便宜。缺点就是兼容性不好。并且刷不同的BIOS芯片跳线都不同。很麻烦。我买这个机器主要是为了刷那个8脚的新版主板。感觉很多芯片不能刷。我有个老的刷那种32PIN的 。搭配使用。修主板够用了

网友:
补充一句。你要用这个编程机器 。你必须要看哪个说明。不然你根本没法用。上面的每个接口都规定只能刷那种BIOS芯片的。那个长的那种你用转接卡刷是刷不起的。 我买这个机器的时候 光是研究怎么使用都搞了我2个小时。还光是研究那个刷SPI 8脚的。其它的我都还没有研究

网友:
这种BIOS芯片有些是加密的,需要先解密后才能刷

网友:
这种很便宜  但是感觉不太好用

网友:
没用过 这种!便宜没好货

网友:
我也用这种  你不清楚的可以问老板  老板可以教你  我以前也是有的芯片不能支持  要用其他转接座才可以刷  我感觉还是不错  就是价格便宜 速度慢  感觉挺实惠的  主要是软件版本很多 慢慢试了   你刷25系列 不知你的黄色跳帽 取掉没? 要取掉才可以

网友:
刷刷32的还可以 8脚支持太少了!可能你的BIOS芯片已经损坏了 维修不要太贪图便宜

网友:
其实 花个1000多你就可以刷 的很爽,就修几块板子的 钱

网友:
这个兼容性太差了

网友:
实际上完全没有必要买张种编程器!平时省一点!少搞几包烟!维修能收多点的就多点!这不编程器的钱就来了???修什么都舒服!自己的工具绝对要搞好!

网友:
实话告诉你,这个编程器非常麻烦,也就首页广告上的,经常出错,设置也非常繁琐,建议你去买个高档点的。我用过哦,超级烂

网友:
我现在还是在初级阶段,就是现买就便宜的研究研究的,还没有到那种专业的程度。

网友:
这个不是刷内存的吗?

网友:
这种编程器的确太麻烦,太慢,还是少喝点酒,少抽包烟买个好的吧。

网友: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有条件还是弄个差不多的,也不烦心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怎么感觉这个编程器就像个土炮

网友:
这种编程器,软件用的不同,能刷的bios也不一样,我试过,我的感觉是这个钱花的少,质量和功用就不太行,呵呵

网友:
我也买的这种啊,速度太慢

网友:
这种BIOS编程器不行。那哪种会好点,又便宜的。。能不能有人给我指出一种来。。我主要刷主板,有时也刷笔记本主板用。。。最好也可以刷液晶也行。我自己没有编程器,我一个朋友就是用这种并口的编程器,他跟我说还行。。听上面的朋友说了,我再也不敢要了!

网友:
我也是用这种但是用的很好  开始也是用的很麻烦 后来摸索出来 挺好用的 跳线设置 软件版本都会影响效果 晚上我给你发个软件 现在手机上的

网友:
用0.98D12英文版的 把那个蓝色跳线拔掉 选好芯片 照设置跳线 先清空 空测试通过才能再刷写

网友:
已经解决了,可以刷了,是我用错了那个转接座

网友:
我的也是这种编程器,便宜,但是速度慢的,写液晶的主板的还是可以的,25的一般都支持的

网友:
还不如买个思泰佳的g540,淘宝上两百多吧。。。虽然比希尔特的那些差多了,但是绝对比你这个要强多了

网友:
这种编程器刷华邦的是很难刷好的

网友:
工具还是买好一点的,比如西尔特U580以上的就不错啊

网友:
学习了,原来还有这么难用的编程器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啊

网友:
这种bios编程器网上还有卖的很多,但我觉得不太好用。

网友:
什么样的好啊?都有哪些牌子与型号啊?高手帮忙指点下了。

网友:
我就用这个编程器的,通杀台式机bios芯片。说不能用的,好好看一下说明书,更新一下软件就ok了。

网友:
哥们,我用的也是这款,一摸一样的……这个编程程序有中文版的啊,为啥用英文的啊?
以前也刷过一块V星G31M3 V2,故障是不停触发掉电,刷完就好……
今天同样遇到一块V星G31M3 V2,故障是不跑吗,北桥、总线、CPU供电全无,用编程器打开芯片发现25X40数据全空了,刷了进去好的程序还是老样子……故障没解决

介绍下经验:
1.不用的转接座全去掉,不然会造成编程器出错,正常情况下,连接并口和USB后“电压” “电源”灯应该亮,如果“电压”不亮,请先确定是不是有多余的转接座在编程器上面……

2.开关跳回默认的位置,全OFF,如上图

3.刷25X40芯片转接座用那个小的转接座,DIP8,座子上的第一脚,也就是白点那脚对应的就是芯片第一脚,然后插在25CXX那个曹里,正确的方向是转接座上的字和编程器上印刷的字位置要一样,如果颠倒就是装反了

4.打开编程软件,选择芯片类型25X40,然后可以测试一下连接是否正确,再试着读取一下BIOS信息,正常情况下读取和写入数据时“编程”灯会不停闪烁的……

网友:
算了  这种机写个8m的芯片要半个钟

网友:
这种不好用的,我以前也买这种的,现在都扔在那里睡觉了

网友:
感觉 还是 希尔特的比较好用

网友:
多学习下使用方法

网友:
我也是这种 开始使用确实有点繁琐 但都能写 支持种类也多 速度也不算慢 1分钟 有些2分钟 内存和显卡那些8脚的都是一闪就过了 怎么看大家都使用不了? 我的软件版本是英文的98 E12 使用时把蓝色跳线拔下 有些也要拔掉3.3-3.6V的黄色跳线 大多芯片都要先清空才能再写入(写入前通过空测试才算格式化清空芯片了的 )

网友:
这个编程器很有个性呀,没用过,不好说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