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2天的维修经验

楼主(2011-06-09):
昂迪945GC无复位,供电时钟正常换IO IT8712F-S正常
昂达N61GT双桥板不跑码--加焊北桥
清华同方L4S5M-DX+ 05-0D-41BIOS报警,量内存工作条件正常刷BIOS无果,换IO8705依旧,拆串口芯片后OK
GIGAM61PME-S2 NV单桥板跑CF50,换32.768晶振后正常
ECS648-M 775的主板有复位不跑码,加焊CPU座
GIGA M52L-S3自动上电自动关机,跑开关线连一个滤波电容,拆除后OK
ECS-648-M7全板无复位,供电正常无时钟,查时钟周边电容无电压,查开启信号的小三级管坏,更换OK
ECS 845GV-M2 上电诊断卡就亮,点PWRER开关能开机,饼哥讲过这一般是双路供电串路,看到USB接口后面一个Q70烧坏,把Q70和Q73全换了OK,Q70也可以不装
联想L-A690 有复位不跑码,供电都正常换CPU内存测试依旧,刷BIOS加焊北桥换晶振都不行,网上搜索了N久无果,灵感一来量了下CMOS电池无电,马上换了上去跑码正常且显示了,气得我啊!
华硕M2N-X R2.01G上电跑C5,换内存CPU刷BIOS都没好量内存工作条件都正常,快下班时把电池抠出来量了下2.8V,再装回去就跑码了,*脏话*,这板应该CMOS放下电就好了,以后修板第一件事,量电池电压,CMOS放电,操
SY-I5G31-L V2.0复位不跑码更换CPU测试依旧,摸各大芯片无异温、看到网卡芯片是RTL8201E且网卡接口待机和插不插网线都亮,拆网卡后跑码但档E0,把内存重新插了几遍后跑码亮机
盈通战神V5.1无复位,量到无内存供电,内存供电由W83321+MOS管产生,查PWM芯片1、5、7脚都有高电平,2脚上管UGATE有4V电压,奇怪既然PWM芯片2脚已经输出驱动电压了,怎么上管G级没电压,断线了?仔细看了上管的G级旁边空了两个焊点,从W83321跑到了空焊点的一端,空焊点另一端与上管G级相连,看了下W83321的应用电路图这个电阻是2R2,马上从别的板上拆了个电阻来,上电内存供电出来跑码亮机故障修复。
捷波754GT3V2复位不跑码,假负载量到无CPUPWRPG、CPURST#,此板是NVC51双桥板,CPUPG、CPURST#都是由北桥发出的,加焊北桥后还是不行,注:(其实这个板要上CPU才能量到PG和复位的),CPURST#可以在主板电感位置旁边的R89量到一个2.5V的电压,
后来修到无头绪时打了下BIOS的LAD线,4根通南桥的LAD信号线阻值400多且一致,无解了点了下开关居然跑码了,看来是BIOS座这块虚焊,打值时压了BIOS块,故障修复
Ep-MF4-J3不上电,NV4单桥板,IO是EP专用的EP1308无PDF查阅,单桥易虚焊于是加焊了桥但跑CF,NV跑CF一般是CMOS电路问题,量了CMOS跳帽处无电压,打晶振对地值一脚为700多另一脚30多,正常晶振俩脚都是700多的。明显是南桥把电池这边的电压给拉低了,上BGA摘下桥,桥下面很多脏东西清理干净后准备植珠,杯具的是没有合适的钢网,心一狠手工值吧,用镊子一个个点珠子,刚开始点时手很抖后来深呼吸几次后点锡球效率明显高了蛮多,换好桥后打了下32.768俩脚对地值都是700多了,上CPU显卡跑码亮机,主板修复。Inter 原装板D845EPI 自动上电,全板无供电诊断卡上VCC3灯不亮量到VCC3只有0.4V,不正常,拆网卡、 拆时钟,换IO,拆BIOS都不行,想到内存D级也会用到这个电压,拆掉产生内存供电的MOS管Q6H1 VCC3电压正常了,换了个MOS管上去故障修复

EP-MF4-3绿色大板上电自动断电,拨掉小4PIN可以通电,量到只有桥供电1.2V,无内存电压,原来是缺供电掉电呀,于是跑内存电路发现少了一个8脚件,U16被别人拿掉了,这里就得判断一下这个U16是个什么件,粗略估计了一下大概是RT9214或者RT9202,
这两个控制IC的区别在于第7脚所接的元件。RT9202 7脚所经过R1接上管D级,RT9214 7脚经过电阻与电感相连,打值U16的第7脚经R370与上管D级相连,装个RT9202上去故障修复

网友(点评):
不错,不错,道长全部看完了,下次有这样的垃圾主板故障一样我就会了。。谢谢

网友(点评):
这哪里是2天的维修经验啊,不过还是感谢楼主,有机会向你请教了。

网友:
这怎么能是近两天的维修经验呀,这是楼主到目前为止,维修水平的精华!把这么好的经验拿出来分享,应该加精。

网友:
两天就修这么多板子了,羡慕啊!

网友:
两天修好这么多板子啊  佩服  先收藏了 谢谢

网友:
楼主 修出了感觉 修出了心得  还与我们分享  谢谢你的宝贵经验。

网友:
呵呵    学习下

Rngon -4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生意看来很不错滴哦

网友:
不懂拒绝 ,你是不是每次修出来的板子都做笔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觉得有意义的就做笔记,觉得特别难修的修好后会做分析贴

网友(点评):
我以前也做笔记的,现在懒了,也不做了。 看来我以后也要多多做下笔记呢

网友:
“NV跑CF一般是CMOS电路问题” 845p  865p 跑CF一般是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845,865 跑CF,应该是北桥初始化

网友:
羡慕啊    2天修这么多板子  做笔记本是个好习惯

网友:
看起来像流水帐一样的呀.如果有详细的思路过程就好了.

网友:
经验很丰富哟

网友:
支持楼主的无私奉献,给我们新手增长经验。谢谢了

网友:
厉害 看了这些真的觉得自己还是不行 还得学 比我厉害老多倍了

网友:
两天就能修这么多板子,牛人啊

网友:
佩服啊,我感觉哦太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这两天生意不错呀,修了这么多板子

网友(2015-10-09):
我也全部看完了,像网卡,COM芯片这样的问题我是想不到的,很强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