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HDX18 笔记本接屏不显,外接显示器显!

楼主(2011-06-09):
HP HDX18 笔记本接屏不显,外接显,而且必须把屏线拔了,接外接才有显,接屏不显,灯管也不亮。
查到+3VLCD_CON 这个电压没有出来,显卡输出给屏的8组信号量了阻止都正常 屏线是双六的.其他的
EDIDCLK  有3.3v:+vIN_BLIGHT 15v 。电压都有。
版号为:DAOUT7MB8F0。
图纸hp 笔记本图纸,版号为DAOUT7MB8F0

网友:
你的图纸看不了,高压版的工作条件都有吗

网友:
接屏测+3VLCD_CON看有没有这个电压

网友:
还是显卡的 问题

网友:
lvds电路出问题

网友:
查下屏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lvds电路,我量了阻值都正常,为500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B:

屏那边没有短路,我把3.3v供电直接绕过Q4,把D级S级连接起来,接屏试还试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显卡加焊了

网友:
楼主最好换个屏试一下屏上有没有问题!

网友:
把显卡拆下来了,重植了一下,还是一样的情况,接屏不显,外接显,没有18.4寸的屏,换了一个14.1的屏接上海是一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