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06-09):
我有个SHAP的传真机电源板大电压烧的很严重修不成了先买块板哪有卖的
电源

网友:
传真机的电源板应该不难修的吧。就那么两组的电压。。。一般烧的也不会怎么严重的,都会先坏过压保护元件,再烧保险。。。后面坏的话好呢少见

网友:
淘宝上有,不过要碰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