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1s驱声卡就蓝屏,求解决的方法

楼主(2011-06-09):
hp4411s驱声卡就蓝屏,各位是否遇见过此类问题,驱声卡就蓝屏,有小喇叭,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

网友:
声卡南桥都有可能

网友:
驱动不对吧,系统重装一下吧

网友:
应该是声卡驱动的 问题。你装的是 什么系统?

网友:
sp3的,换了很多版本,继续蓝屏中

网友:
换W7比较好

网友:
这本子,依旧让我抓狂

网友:
lz 你装的系统 XP 的话换W 7吧

网友:
试试别的系统

网友:
到HP 官方下载驱动 上次弄了一个 搞了好久

网友:
都是官网的驱动,顾客说改xp,我都弄了两天了,一驱声卡就蓝屏。看了不少的方法,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我搞过这种的问题,应该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不会吧 我上午就装了这个机子WIN7改XP很好啊 什么故障都没有 我用的是DADI GHOST XP3的 一个驱动都不打 LZ弄好了告诉我答案

网友:
应该是驱动错了

网友:
换vista了,好了

网友:
你看看.换了VISTA就好了哪说明还是你驱动安装的有问题呗.

网友:
安装版的xp试试!

网友:
呵呵,是呀,多谢各位的提点!

网友:
有些本子,安装XP不兼容,必须安装VISTA,或WIN7.具你说的我认为硬件应该是不可能了。就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持续关注中。。。好了没

网友:
驱动不兼容会出现   到安全模式下把声卡驱动卸掉看还会蓝屏不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试试换个系统版本看看 然后去官方网站下个驱动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