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安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1-06-09):
今天收到客户送来一台HP DV2000不显示,这个就是显卡门了 是7200的,报了400个大洋,动工,换了一个7300T升级版的同,通电显示了,但进不了系统,本以为装一下系统就可以了,装了之后还是不行,之后,换内存,换硬盘,装WIN7 都不行,刷BIOS,还是一样,现在不知怎么才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显卡   没做好 啊

网友:
重做显卡啊

网友:
不一定是 显卡的 问题,显卡不太可能引起装不进系统哦。具体 是不引导还 是怎么样呢。是不是先把光驱之类的外设拔了试试呢。

网友:
今天把南桥换了,就OK了

网友:
咱会是南桥呢  学习了   大家模板下  ZL

网友:
会不会只是虚了呢,只加焊一下哪?

网友:
不会还是显卡的事吗

网友:
能进PE吗?

网友:
显卡没做好吧。

网友:
怎么南桥也会影响进不了系统吗?这个很少见哦。

网友:
是不是因为LZ,换的显卡和原来的显卡不一样造成的。换过的南桥是不是和原来的一模一样的,还是有升级版的。

网友(2011-07-11):
我又长见识了。dv2000你到底还有多少毛病啊,哈哈

网友:
不能装系统,南桥

网友:
HP DV系列真是开眼了,故障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