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的3.3V短路.向高手求助

楼主(2011-06-09):
一块POS机主板,一上电电流就偏大,1.8v供电管和南桥巨烫,那就先弄桥呗,拆了南桥,1.8V正常了.从料板上拆了个南桥BGA上后,为了安全就量下各组供电,发现3.3V和1.25V短路,怀疑是不是南桥没焊好?可1.25V是北桥的供电啊。所以把南.北桥都拆了,1.25V不短路了。3.3v还短路。你就拆吧?把IO.网卡.时钟.BIOS.串口.声卡等等只要和3.3V有关系的3个脚以上的原件就逐一拆了,3.3V还是短路。南北桥北面和3.3V有关的小电容逐个焊下来.还是短路。二级管,三极管也量了,没有击穿和阻值偏小了。用隔离法断开3.3V电感,确认是后级短路后接入3.3V电压烧。整板摸了个遍没有发热的元件。无奈了。高手请指教啊··(不过还有内存供电芯片ISL6537没拆,突然想起6537第二脚s3#用的也是3.3V,6537有问题?但内存电压1.8V是正常的,明天拆了看看吧)

网友:
我觉得还是该跑跑线吧。你都把东西都拆完了 还是短路。我想肯定是你有什么地方没检测到吧。我觉得断线后在跑线吧。既然你吧南桥和北桥都拆了 。那个在跑3.3V应该比较好跑了吧

网友:
大段如果 烧了都不烫,那 就 是很有 可能芯片引脚连锡或者BGA锡珠连了

网友A:
3.3V直接短到零吗?如果阻值小的话,也有可能正常。
基地上你也拆完了,一些没鼓包的电容你注意。

网友:
继续拆.相关的都拆!

网友B:
怎么都不按程序来啊。一上来就拆桥

网友:
你这 主板的器件都拆来差不多了  耐心不错

网友:
有图吗 看看  注意点  电容 要对死了 那肯定发烫的  上电,,如果没有 对死 可以上电  一般看情况不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都不按程序来啊。一上来就拆桥

已经判断为南桥坏了才拆的(USB数据线对地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V直接短到零吗?如果阻值小的话,也有可能正常。
基地上你也拆完了,一些没鼓包的电容你注意。

没有鼓包的电容,不为零欧。但正常的是120多的.这只有20多

网友:
高手啊 都拆了 有魄力 冒昧问一下先生修一块板收多少钱啊

网友:
换电容100.一动桥300起(每个)...

网友:
看一下时钟芯片有问题不

网友:
这样看来大件都被你给拆完了 现在该考虑下贴片电容了 真惨 这个板子可能拆好了也没什么用了 不如当料板好了 省时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