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笔改成可以夹的了。

楼主(2011-06-09):
生物课本上面告诉我们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人会直立行走,而动物不会。智人通过学会使用工具从而得到了双手的解放。这几天开始变懒了,变得变态起来了,所以今天找出来个夹子把万表笔给改了。我发现改了之后,在测量中我的一只手就可以解放了,看样子我进化了。。。神啊。。。人类的进步啊。。。什么都不说了上图:

网友(点评):
经验告诉我,这样并不好用,测试时夹子会甩来甩去影响测试,不小心还会造成短路,鳄鱼夹夹力太小,固定不住在表笔上的

网友(点评):
这样当然不好用,每天拖着那个鳄鱼夹,要搞到随时可以拿出来的

网友:
反着夹。搞这玩。方便拍照呗。想法不错。

网友:
我现在是希望能找到可以插到万用表表笔孔的三通,就是下一上二的那种,这样可以把三通插在万用表上,然后上面的两个孔,一个插表笔,一个插鳄鱼夹。这样测量就很方便了。

网友(点评):
三通可不好弄,但可再弄副表笔,把表笔改成鳄鱼夹的不就行了,我都是用两副表笔,怎么方便就怎么用!另外楼主方法当测AC220伏电压时危险啊!

网友(点评):
这个嘛,测220的时候反夹回去。

网友(点评):
我也是两副表笔,其中一副焊有鳄鱼夹.一般只用黑表笔夹GND,换表笔插孔比换三通快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在某些的万用表笔上面有见过不过,自己也可以自制,期待大作。

网友:
回复 网友B:

杯具啊。。。一、为了展示一下,二、要是改装过后连短路的时候都会有阻值,那还改个P啊。

网友:
反夹回到原来的引出线上乱甩的问题就解决了。耶耶耶。。。

网友(点评):
这,也太丑了!^_^^_^

网友:
大大猫的头大,所以智商就是高哈哈

网友:
基本淫才就是多

网友:
其实我以前也这样做过!但是却不好用!

网友:
我有一个更好的想法,用电源硬盘接口的铜套可以插拨.铜套接一条音箱线,使用音箱线软实用性高,另一边接鳄鱼夹,也可以制作一条至俩条,插拨主要是方便,不用搞坏表笔线,用时候换接到表笔上,把针头拆下

PS,图片是别人的,借用也可以参考别人做的表笔头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14561-1-1.html

网友:
表笔刚好这个铜接口这么大,所以随时更换.线的长度自己选择

网友(点评):
大哥。。。在您批评前我就知道我错了,所以我提前就这样做了。。请看图中表笔头。。。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我是给大家意见,有其他好的办法请发上来参考

网友(点评):
嘻嘻,后来才想到你的想法也挺先进的,谢谢你。为此误会道歉。

网友:
呵呵!有才!!一对测量线,的确能解放双手!让有限的手臂去做无限的事情!!楼主的脑袋瓜子满灵的!!

网友(点评):
接到哪里?没有看到接口处

网友(点评):
他的这个是一头夹主板接地端,一头直接夹表笔上,嘻嘻。

网友:
其实我也觉得用套子比较安全,用的时候套上,不用的时候取下来,其实我觉得套子只用黑表笔就够用,红表笔要经常测量各个点,但是用电阻法测量有时需要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测量,所以红表笔可以带上套子,这样灵活些,如果是拖着线,那线会比较容易断,不过还是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谢谢!

网友:
想法不错,虽然不是高科技

网友:
改个名叫“多功能表笔”

网友:
高,实在是高,前无古人,后有来者,学习了。

网友:
总是接着不好啊,把两个头都接成夹的一头夹表笔一头接主板我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
只为了测量的一只手可以解放,去改表笔太浪费了,不是有现成的线,一头可插万用表另一头是夹子的吗?但还是创意十足。

网友:
这样做是很好,但是你不怕你的手小了,头更大了吗·········还是多动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