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61 暗屏

楼主(2011-06-09):
今天修了一块T61 的机器,开机能显示正常,也能进系统,看一会视频后,突然暗屏,但是视频还在正常 播放。以前没有遇到过类似现象。无从下手,心想,如果屏没有问题的话,肯定是主板的问题。就量屏接口J5 的各个工作条件,结果发现F8的阻值为无穷大,3V电压VCC3M通过F8连到J5第72pin,给屏供电。因为供电不良引起暗屏。更换F8后正常。

网友:
高压条的供电断了,好经验

网友:
是那个睡眠开关卡了吧    你仔细看下是不是

网友:
这情况思路清晰了就好容易判断!